大家 写fpga代码,是习惯用状态机还是用延时处理 ?

楼主(2015-09-14):
大家 写fpga代码,是习惯用状态机还是用延时处理 ?
有的功能,两种方法都能实现,哪种方式好呢 ?

网友:
当然状态机啦;

网友:
我是用分离TTL实现功能,然后翻译成verilog,最终结果是个延时的,不过用状态机也能描述,两者界限不明显

最后总能发现一个reg[]或者counter[]来控制逻辑状态的

网友:
如果没分支且时间限定的时序,比如VGA驱动,那用计数方式就行了,如果要根据不同情况转,用状态机方便

网友:
不太复杂的用状态机比较好。比较复杂的也可以用一个状态机查小 ROM 来执行

网友:
大多数的情况之下是用状态机

网友:
状态机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