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E06芯片使用PE工具导入MDK5时没有芯片如何解决

楼主(2015-09-14):
        各位请问KE06芯片使用PE工具导入MDK5时没有芯片如何解决?
        我的开发环境:MDK5.14  PE10.4.3(由10.4软件中升级至10.4.3)。
                使用KE02完全可以生成代码如下图所示

代码生成

使用KE06 就不行

下拉寻找芯片就没有KE06

楼主:
哎没人回复啊  现在在下载最新的MDKCM5.16试试看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把你PE里面的安装信息给我看看呢。
确实PE10.4.3结合MDK较高版本导入MDK有问题,应该是软件更新还没有兼容MDK的新版本问题。
所以,如果要导入MDK,建议你还是回到PE10.4.2版本导入。

网友:
另外,还有个路径。
楼主可以直接把生成之后的代码文件拷贝到新建的MDK工程中,然后配置下MDK的相关设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把你PE里面的安装信息给我看看呢。
确实PE10.4.3结合MDK较高版本导入MDK有问题,应该是软件 ...

好的谢谢你 我先去试试看。PE工具配置好的初始化好像不是调用你们例程上的库函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你 我先去试试看。PE工具配置好的初始化好像不是调用你们例程上的库函数。 ...

你说的库函数是KSDK吗?
如果你要用KSDK,你需要结合KDS3.0使用,KDS3.0在新建工程的时候,就可以选择是基于什么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