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codewarrior10.6 打开MC9S08DZ60芯片的工程

楼主(2015-09-15):
RT,
MC9S08DZ60芯片是8位的单片机,我创建工程的时候没发现这个芯片啊

楼主:
没人吗,codewarrior10.6在文件里搜索一个函数名用的是 Ctrl+F,那么搜索整个工程的一个函数名用的是什么命令?Ctrl+Shift+F不行

网友:
CW10.6可以创建MC9S08DZ60的工程,如图选择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人吗,codewarrior10.6在文件里搜索一个函数名用的是 Ctrl+F,那么搜索整个工程的一个函数名用的是什么命 ...

Ctrl + Alt + G
看看是不是要下图示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 + Alt + G
看看是不是要下图示这个功能?

你给的太晚了,
不过还是谢谢~~~

网友B(2019-02-14):
引用 楼主:
你给的太晚了,
不过还是谢谢~~~

你用什么仿真器开发的,CW10.6 支持BDM吗?我也是用MC9S08DZ60

网友C(2019-03-24):
引用 网友B:
你用什么仿真器开发的,CW10.6 支持BDM吗?我也是用MC9S08DZ60

CW10.6看选项是有BDM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W10.6看选项是有BDM的。

dz60  已经停产了,我现在用KEAZ128替代了。用KEIL在开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z60  已经停产了,我现在用KEAZ128替代了。用KEIL在开发

dz60停产了?有官方说明吗?KEAZ128价格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z60停产了?有官方说明吗?KEAZ128价格如何?

7块钱,性价比比DZ60好 M0+内核,

网友C(2019-04-30):
引用 网友B:
7块钱,性价比比DZ60好 M0+内核,

可惜,这个只有一路CAN,有没有两路CAN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惜,这个只有一路CAN,有没有两路CAN的?

  2路can 好像STM32F105系列 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2路can 好像STM32F105系列 才有,

NXP也有的。S32K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