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PDF 转 Word 软件

楼主(2015-09-15):
分享一个PDF 转 Word 的软件, 含注册码, 可以在Win10 X64 下运行。

网友A:
好用吗    图片什么的能转么

网友B:
有限制没,之前找过很多 都有限制,超过两页就不行

网友:
一直用Nitro p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用吗    图片什么的能转么

图片能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限制没,之前找过很多 都有限制,超过两页就不行

注册前, 只能转两页。。
用上面提供的注册码,  没有限制。。

我刚刚转了 71页, 含图片, 没有问题。

楼主:
Nitro 有64位版本吗?
Nitro 在我Win10 x64 不能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Nitro 有64位版本吗?
Nitro 在我Win10 x64 不能安装。。

http://pan.baidu.com/s/1sjn8sfN
试下我这个,我的是win7 64bit

网友C:
这个只能转文本类的pdf。图片类的不行。

还是google的云端硬盘厉害。

你上传一个扫描的pdf文件,然后在云端硬盘里右键打开方式选择 google文档。google会转换为word文档。识别率非常高。

网友:
原来还可以这样做啊,学习了。

楼主:
压缩68MB 哦, 我分享的e-pdf才不到5MB
Nitro Pro 应该很强大
好的。。。下载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能转文本类的pdf。图片类的不行。

还是google的云端硬盘厉害。

哇。。这个功能很强。。。会试试看。。

网友:
谢谢搂主提供的福利

网友:
好东东,赞一个!!!

网友:
好东西要顶起,谢谢!原来找的都不好用。

网友D(2024-01-12):
请问这个有密码咋个处理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有密码咋个处理啊?

试试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0%81&mobile=2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试试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87288&highlight=pdf%E5%AF%86%E7%A0%81&mo ...

打不开啊,?链接出啥情况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不开啊,?链接出啥情况了吗?

手机能打开

网友:
谢谢楼主推荐,美中不足的是,pdf转word后,图片变成了黑色方框,下面的文字也被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