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FPGA芯片选型问题和FPGA开发板选择的问题

楼主(2015-09-15):
刚接触FPGA,不知道该选择那种型号的FPGA作为入门用,是EP2C8、EPC1C还是EP2C5会好一些?
是FPGA中的宏单元越多越好吗?
学习时会用到FPGA的开发板,还是现将理论学习好再用开发板呢?如果可能的话,能推荐几款开发板吗?

楼主:
还想问一下,初学者看谁的视频会好一些?能帮解决一下吗?

网友A:
EP2C8、EPC1C还是EP2C5 这些都不要选了,货慢慢不好卖,还贵,可以考虑3 4系列的了

网友:
ep4ce6吧,淘宝上的初学板一般都是这个,100-200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EP2C8、EPC1C还是EP2C5 这些都不要选了,货慢慢不好卖,还贵,可以考虑3 4系列的了

能问一下初学,选用谁的视频能好一些呢?或者是能推荐几本书吗?

网友:
ep4,性价比高,我以前就是看了特权的视频,语言的话,verilog和vhdl

网友(2015-11-03):
ep4的就可以,我买的是特权的。

网友:
同求,也准备学

网友B:
现在的max10也不错 有adc 就是卖家少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max10也不错 有adc 就是卖家少了点

请问除了MAX10还有其他(Lattice或Xilinx也可以)内置ADC的FPGA么?

网友B:
Lattice的不清楚 应该有 x家的zynq有 国产京微雅格的好像也有

网友:
最好的方式是自己做板。我第一个fpga都是自己做的,一次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Lattice的不清楚 应该有 x家的zynq有 国产京微雅格的好像也有

Xilinx的Virtex7也有,国产的看看,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找找S6的板子去学习 网上很多

网友:
玩高端货啊,搞块altera的soc片子,arm跟fpga一起学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