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 40A 不带 反向并联二极管的的IGBT

楼主(2015-09-15):
应用场合电压最高大约 400v ,电流40A。因为是用来做交流切换用的,内部二极管容量不够用,担心用带内部二极管的igbt再外加二极管,电流不均衡烧管子。所以直接用不带二极管的外加大功率二极管了。貌似不带二极管的用的比较少??

网友A:
体二极管是固有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体二极管是固有的吧

mos 工艺 本身自带。igbt 可以不带的。

网友:
FGH40N60UFD IGBT,仙童有一系列的,IGBT里面主开关是BJT,所以无寄生二极管,仙童也有不带这个二极管的,自己去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