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设计的控制器,已经小批量应用量产,c编程

楼主(2015-09-15):
AM系列控制器从电源、电子元件选型、电路设计、程序平台方面采用工业级设计,具有抗干扰能力强、可靠性高、稳定性好、功能强、编程灵活、使用方便等特点,可广泛应用于工业环境、民用设施、环境检测、农业应用、城市公共设施、智能建筑等方面。AM系列控制器是一款可编程控制器,采用嵌入式ATOS设计,全部c语言编程,编程环境为keil。AM控制器的ATOS平台支持IO扫描、LED指示、键盘扫描、tcp/ip协议栈,modbus协议栈,无线传感器网络协议栈,GUI库,嵌入式数据库,用户可根据所需功能选择使用。用户无需关注底层硬件,只需面向应用层面设计,大大降低开发难度,提高灵活性。AM系列控制器主要是由现场控制器、网络控制器、无线传感器构成。现场控制器可选择RS485总线、以太网通信、无线传感器网络方式通信。控制器可以扩展,最多扩展6个模块。

楼主:
寻求合作人!

网友:
解析各种协议应该很难  楼主看一下这家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2217715120

楼主:
三、 特点
1) 低成本、小体积模块化设计方便桌面或导轨安装使用;
2) 使用分层式结构具有电源板、IO板和CPU板组成,体积小,抗干扰能力强;
3) DI、DO具有LED指示灯,当IO引脚有信号时,指示灯亮起,便于系统调试;
4) 电源具有防反接、短路、过载等保护;
5) 电源具有防浪涌、滤波功能;
6) 数字量输入输出实现隔离,隔离电压>=1500V;
7) 模拟量输入、输出与CPU实现隔离,隔离电压>=1500V;
8) 模拟量测量精度优于0.05%;
9) 可靠性高,编程方便,易于安装和布线;
10) 使用c语言编程,编程环境为Keil uVison;
11) 系统采用嵌入式ATOS平台,集成存储、时钟、嵌入式数据库等功能,为用户提供集成开发平台,便于二次开发;
12) 具有RS485通信接口,可实现有线通信;
13) 具有无线射频接口,芯片为CC1101,支持无线通信,频率为433MHZ,通信距离空旷地区80-120米左右。
14) 具有以太网通信接口,可实现互联网通信,便于与云平台集成;
15) 支持Modbus,能够通过RS485接口方便与各PLC连接,具有良好的兼容性;
16) 能够通过Modbus与各种工控屏连接使用;
17) 能够与GPRS DTU模块连接,实现远程在线监测功能;

网友A:
楼上连接里面的板卡 是at89c55 做的?

plc所谓的抗干扰,就是用光耦吧

楼主:
CPU模块采用STM32,扩展模块采用PIC24F系列

楼主:
抗干扰:保险丝,过流过压保护,浪涌,滤波。输入输出,cpu光耦隔离,485通信隔离,布线处理,元件进口原装

网友:
有产品说明不?传上来看看

网友:
哇  抗干扰 在开关电源上也要动点心思哈

网友:
这玩意一眼看上去太像西门子的plc S200,想用也不敢用啊,弄一个类似西门子的外挂设计但不完全是的,会不会好点,比如颜色修改为AB或者施耐德的plc的。

楼主这预计销售成本多少?

楼主:
目的是避免与PLC竞争,用作特定行业的控制器,特点就是灵活,便宜,很多PLC无法实现的功能,都可以自己实现,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提供软件编程方式。QQ:29130683

网友:
看着挺好的,不过有人说PLC的便捷之处在于梯形图,很多人都能编程,你没有C#,很多人搞不定,那就只能定向使用啊,给某些固定的设备使用是可以的

楼主:
40点价格做在500左右

楼主:
软件资源丰富,可提供标准modbus协议栈,uip协议栈,ucgui协议栈,无线传感器网络协议栈,与其配套的modbus调试设备,以及显示设备会陆续出现。内部嵌入操作系统,嵌入式数据库,存储,键盘,输入输出等模块程序,给用户留出应用程序接口,只要会c编程就可以使用。要协议栈源码有偿提供,只需很少的辛苦费用,用于支撑继续研发的费用。

楼主:
改天上个内部板图,可看看做工

网友:
这玩意儿写个程序还得担心各种BUG

网友:
然而这并不支持梯形图,就没有什么卵用

网友:
离职前 每年用不少 这种类型的 仿三菱PLC。  单板的。估计有20%的时间在修PLC  。各种神奇的故障和BUG。
楼主应该裸了 看看。

楼主:
嗯,刚开始初衷是很多应用,每次多要重新做电路,找外壳,编程。做的多了,开始偷懒就想设计一套针对具有一体嵌入式设计基础的人群使用的控制板,保证系统稳定性,避免重复写类似的代码,提高代码复用,避免调试驱动bug,借鉴PLC的接线方式,信号类型及用法,设计了这样一套系统。包含现场控制器CPU模块(24DI/16DO,12DI/8DO,2路RS485),扩展器(3路PT100,,4路标准信号4-20MA输入,8路标准信号4-20mA,8路PT100),网络控制器(uip,lwip,3路RS485),CPU模块调试设备(带2.8寸TFT,可修改参数,调试通信,也可做显示用),RS485是标准Modbus,网络可以是Modbus TCP,也可以自定义协议,WSN协议符合IEEE 802.15.4协议

网友:
对象是?能用keil的做个硬件应该不难,纯plc工程也不能用这个,简单控制51的小板比这便宜多了,定位有点不清晰

楼主:
利用这套系统做过城市换热站在线监控、多功能户表热计量、中央空调末端风机盘管联网控制

网友:
端子是横的吗?为什么不用直插的端子呢?

网友:
看着不错的样子,端子可以用PLC这样的端子吗?

楼主:
端子用的是拔插端子,KFEDG5.08,弯针。拔插端子比较好用,现场调试,维修方便
西门子用的端子排太贵了。

楼主:
有要求可以用西门子端子排

网友:
这个东西还是不错的。只要没有bug,在特定的场合完全可以替代S7-1200系列的PLC。

楼主:
利用这种方案的主要场合是不需要每次都重新编程,相当于一旦设计完毕,全部烧写程序时比较好用,可能对于通用控制器的编程方法,很多人不适应,但是这种方式,用上了就会上瘾。功能多,灵活,梯形图不好实现的内容,利用c语言就容易多了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关键是用户如何便捷使用,不提供原理图的话,是不是就需要调用你的各种库,这安全性如何保障,可能还不如带图纸卖硬件平台了。

楼主:
驱动直接做好了,每个变量都有唯一地址,可通过地址来访问变量,通过函数来读取变量,若是要原理图可特殊申请

网友:
楼主研究过菲尼克斯电气的 C# PLC协议栈吗

楼主:
不想考虑跟PLC一样,所以PLC内部的解析程序,专用的协议都没研究过。只研究一些大多数产品使用的协议。

楼主:
由于现在级别比较低,没法发消息。有咨询的可以给我发邮件:sdu_amayer@qq.com.产品,电路图,pcb图,bom清单,源码都可以有偿提供。也可以进行定制

楼主:
来张IO板图

网友:
标记下35楼的联系方式

网友:
5年前搞过这个,推广困难

网友:
支持一下!
如果是350元(不要壳),可以考虑买一片来玩玩。

网友:
楼主也许费了很大心血,但是不兼容市场上面主流的梯形图,注定只能给特定的公司使用!

网友:
自己做的东西那什么说可靠,任何标准都没有,任何实验都没有

楼主:
目的不是通用控制器,不跟PLC一样,只是作为一个通用的硬件,用户可以根据需要编程,灵活运用不同领域。

楼主:
350元是不可能的,成本不止这些,市场上有便宜货。算算成本吧,电源板,IO板,cpu板。电源板,短路、过流、过载保护,防浪涌,共模滤波,电容滤波。IO板:DC/DC,通信隔离DC/DC,输入输出光耦隔离,24路输入,16路PMOS输出,2路高速RS485。CPU板:STM32103ZET6,EEPROM,日历时钟,扩展模块支持,输入输出LED信号显示,外壳,焊接费用。除常规电容,电感,电阻,全部选用进口原装IC,算算成本吧。

楼主:
24点输入,16点输出前期推广试用阶段,基本上不赚钱55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24点输入,16点输出前期推广试用阶段,基本上不赚钱550元。

其实350也未必是不赚钱,就是赚的不符合预期罢了,价格适合并且有真实原理图的话,我倒想试试,省的自己画硬件,并且有机壳。

楼主:
呵呵,一分钱,一分货的。有的200元都能做。

网友:
感觉用C 要比什么梯形图灵活很多,有没购买链接

楼主:
很快会上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一分钱,一分货的。有的200元都能做。

tb上,卖120~180 兼容三菱FX的无壳plc大把去,卖这价还是能挣点小钱啊,,,

网友B:
这个东西,你有淘宝店吗?

网友:
单卖是卖不动的,大多数有这种PLC类需求的用户只有梯图编辑人员储备,极少人愿意为了用你这个东西去专门找人来写C程序,开发成本高,维护成本高。只能是在这个基础上自己接点项目来搞搞,还得看运气。

网友:
C还是很灵活的,搞这个不是一个人的事

网友:
无特色无兴趣

网友C:
这个模块能否通过modbus 挂载在西门子plc下  做为端口扩展模块用?

网友:
感觉性价比不高 现在国产PLC才多少钱 现在国产PLC也支持C功能块 基本不存在梯形图不方便实现的问题

网友D:
输出不隔离,没有can。

网友:
楼主的还不算真正的产品看看那几个DB-9的质量就知道了。

网友E:
扩展模块用的是什么通信方式,串行还是并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你有淘宝店吗?

目前还没开始在淘宝上线,主要是时间紧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扩展模块用的是什么通信方式,串行还是并行

扩展模块采用串行通信,SPI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不隔离,没有can。

目前版本不支持CAN总线,支持modbus,modbus tcp或者自定义协议栈。输出是全隔离的,通信也是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模块能否通过modbus 挂载在西门子plc下  做为端口扩展模块用?

可以通过modbus与西门子PLC连接使用,也可以通过modbus与工控屏连接使用。已经经过开始了使用。

网友(2015-10-24):
外壳不是西门子而是和利时

网友:
厉害哦,能做到量产的不多哦

网友:
楼主给个你的modbus例程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利用这种方案的主要场合是不需要每次都重新编程,相当于一旦设计完毕,全部烧写程序时比较好用,可能对于通 ...

看了你的IO板,量产了多少,电源好像没隔离,通讯处理不合理,485光耦2高速1低速就可以了,232不隔离可以,但要处理一下,不见一个电容..双面贴片?  应该没量产多少...IO输出这样不放心,stm32其实是很脆弱的.PCB布局布线还需加把油,只是我这菜鸟看法,别介意,用C语言这种方案,我确实是喜欢上了,主要是灵活,c语言和梯形图比就是一个给你一块空地和给你一个毛坯房.这是我的一个产品,还用了点,可以借鉴一下,  8路20PWM   输入2路PWM ,48IO   所有的输出点可以以无限制短路(包括AC220V开关输出点) ,与外界接触的都隔离,控制器(不喜欢叫PLC)之间扩展连接总线为CANbus,抗干扰方面,曾经控制过17个交流寄存器,7个三相电机正反转(大概1分钟正反转20多次吧),几个380V电磁铁...两个>30N的步进和2个280V1.5KW变频器出货还不少...  信捷的24入电源的PLC 是扛不住的,220v电源的差不多(一天复位1-2次)加隔离变压器才过..我这个出货,从没死机现象,甚至都没开看门狗.不过话说回来...用C编程,你自己可以很NB,但一个人精力有限,要靠团队,要定位好产品位置.我也想把这控制器加入梯形图的解释,让别的同事跟跟产品..

网友(2015-11-29):
标记一下,挺感兴趣,稳定性是关键。

网友:
这个就是国产PLC吧,梯形图是不是要有专用的软件转?

网友:
看一下信捷的plc   xc3-60

网友:
楼主说了这么多,意思是要拓展市场嘛?路过请教之

网友:
以后备用。谢谢

网友:
能驱动几个伺服电机驱动器?

网友(2016-01-28):
楼主技术不错,是一个人做的吗?做了多久?准备以什么方式推向市场

网友:
有兴趣,现在还有前景么。

网友:
版主上淘宝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连接里面的板卡 是at89c55 做的?

plc所谓的抗干扰,就是用光耦吧 ...

那也太浅显了点吧!

网友:
这个IO扩展走的是什么协议,可否透露一下,看看抗干扰和速度怎么样?

网友:
不走点总线什么的,市场大么?

网友(2017-05-13):
引用 楼主:
350元是不可能的,成本不止这些,市场上有便宜货。算算成本吧,电源板,IO板,cpu板。电源板,短路、过流、 ...

看好   现在什么价格了

网友(2018-04-19):
有没有详细说明文档,很想用用看,使用和PLC 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2018-10-10):
选择什么情况

网友(2018-12-08):
现在铺开了吗

网友:
挖坟专业户

网友(2019-04-12):
楼主,被挖坟的挖出来我才看到。楼主还在做吗。我也做了个一样的东西。我在和用户厂家合作。你在深圳吗,打算怎么合作?

网友(2020-04-01):
不错,楼主还在做吗?

网友:
想了解一下,你现在还在做这个吗?有项目想咨询一下

网友:
你好,看到你的帖子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32476-1-1.html,有项目想咨询你,方便请回复,谢谢

网友(2020-07-01):
可用在供暖设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