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NK626 输出电压随负载电流增加而减小,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5-09-15):
一直在调试的板子,经过反复调试,依然存在的问题:
1、空载时输出电压较高(已经挂了12K假负载)(21V)。
2、带载约20mA后电压降到了9.2V左右,负载电流820mA时,输出电压掉到8.8V左右。
3、连续调节负载电流,电压下跌趋势持续而且明显。
4、负载电流820mA时,电源间歇式停止输出。(工作约66s,停止18s,貌似温度保护)
电路原理图: 当前电路的不同之处在于,变压器输出绕组取消了4.5V绕组,PCB还一样,外围参数稍微调整了一下。明显的改进就是VDS振铃消除了,输出整流管振铃消除了。

===========================================================================
以下时最新的,目前为止最佳的调试结果:
1、VDS,负载820mA                                                                   2、负载轻一些,没有记电流

3、负载更轻                                                                               4、负载约20mA(不准确,估计的)

5、 820mA,展宽 VDS                                                           6、820mA负载,原边电流波形,示波器连接上去后,工作几秒就保护了

7、原边电流波形                                                                      8、VDS波形,820mA负载,缩放到一定程度时的波形。有明显周期波动。

9、VDS波形,820mA负载。约工作66s停18秒                            10、反馈绕组波形

11、FB波形,1.76V  (820mA负载)                                         12,输出绕组

13、输出绕组(负载电流增加后,改电压也略微下降)                 14、输出纹波电压

15、输出纹波电压                                                                 16、输出纹波电压

以上经过了大量的实验调整,目前任然存在两点重要问题:
1、输出电压不稳定,随负载电流增加而降低
2、820mA时,电源不能长时间工作。
调试过程中发现,去掉FB引脚对地的RC电路,电源工作时间更短,工作44s后停18s。 与上面所述的停机时间一样,都是18s,故估计是温度保护了。
推测:
1、反馈采样电阻取值还要优化。【没有优化的指导思路,希望指点】
2、FB上的RC网络也影响芯片的温升。
(确定1以后,2相对容易调整)
如上,希望大家帮忙分析解决。万谢!!!!

楼主:
呼叫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