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信号打包传输

楼主(2015-09-15):
把usb信号打包传输到另外一个板子上面 然后可以用usb来操作 这个最好用什么方案 没有延迟

网友:
距离短直接用USB延长线最好

网友:
标题 :“usb信号打包传输”。楼主的金牌会员是买的吧?会犯这种错误?我还以为你是来提供方案的呢!当心ID不保!!!

网友:
USB HS,一个差分对,双向,480Mbps,不做协议解析很难拆分数据流进行打包。
USB SS,两个差分对,单向,5Gbps/10Gbps,你需要用什么介质/物理层进行打包?

打包/转换物理层本身必然带来延迟,只有延迟大小的问题。

乖乖走USB线吧。

网友:
估计你需要的是这个:http://usbip.sourceforge.net/

楼主:
我看到有人做的叫什么云手 可以远程通来操作电脑的  类似于这种设备 手机上网站还是有点不方便

网友:
南京CH公司好像有个芯片,把USB差分转换到网线上,然后远距离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