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EAZ128datasheet时候遇到一个看不懂得地方,请教大家一下

楼主(2015-09-15):
寄存器ADC_SC4的HTRGME位
0 One hardware trigger pulse triggers one conversion.
1 One hardware trigger pulse triggers multiple conversions in fifo mode.
0还好理解,这个1的时候是啥意思啊?

网友A:
1表示的工作模式是这样的:一个硬件触发来了后,导致ADC转换并完成,然后采样结果存放在FIFO中,紧接着继续采样,而无需等待硬件触发,知道FIFO填充满了,而使得ADC_SC1[COCO]变成1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表示的工作模式是这样的:一个硬件触发来了后,导致ADC转换并完成,然后采样结果存放在FIFO中,紧接着继续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