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内EEPROM 数据不正确,什么原因?

楼主(2015-09-15):
最近我用一款飞思卡尔MC9S12的单片机,发现多次断电再上电,偶尔会发生读取片内EEPROM数据不对了,大多时候能读到我存的数据。不知是什么原因,求各位大神能指点一下

网友A:
断电再上电,考验的是外部RESET电路是否合格,上电RESET延时是否足够。否则,各种奇葩状况均会发生,而且无解。

网友B:
若对EEPROM的数据安全要求高, 可以存2次的做法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再上电,考验的是外部RESET电路是否合格,上电RESET延时是否足够。否则,各种奇葩状况均会发生,而且无 ...

这个也是有这个可能~现在是大多数时候出现这种情况,我昨天试了一天就出现一两次。很是郁闷,现在都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对EEPROM的数据安全要求高, 可以存2次的做法来实现

只能这样试试看,主要是这个问题出现次数好少,好难找原因!

网友C:
楼主是什么时候去存数据的呢?掉电存数据吗?如果是掉电存数据,就要注意下,存储数据的实际是否足够。如果不是掉电存储,你可以加些测试代码,每次写之后,再读出来看看,是否正确,正确之后再掉电测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什么时候去存数据的呢?掉电存数据吗?如果是掉电存数据,就要注意下,存储数据的实际是否足够。如果 ...

我程序是没隔一段时间更新下数据,存进片内的EEPROM,大多数断电后再重新上电,然后读到的数据是正确的,偶尔出现读的数据错误的,不是断电前的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程序是没隔一段时间更新下数据,存进片内的EEPROM,大多数断电后再重新上电,然后读到的数据是正确的, ...

那么,这样,你做 一个测试,就拿你现在有问题的芯片,一直多次写读,
做个一百次,然后生成个log,看看是否有出错情况,出错时候,看看数据写成什么了。

网友(2020-07-14):
后来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