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地址和数据问题

楼主(2015-09-15):
    我一直以为16位单片机每个地址上存放的是16位数据,32位单片机每个地址上存放的是32位数据。
   今天调试时,发现DSC(16位单片机)上,每个地址是存16位数(两字节),但在K10(32位单片机)上,每个地址却存的是8位数,
   如图所示。哪位大神能解释一下啊?

网友A:
不同芯片构架不一样,你这个16位数是8字节,而不是2字节。

网友B:
这只是不同单片机的调试软件显示储存数据的方式不同而已,在计算机储存方式中最基本的是字节。8位CPU取1个字节为一个字,16位CPU取2个字节为一个字,32位CPU取4个字节为一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芯片构架不一样,你这个16位数是8字节,而不是2字节。

你看错了,图中一个格内是8字节,但地址是4个地址。所以一个地址是2字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只是不同单片机的调试软件显示储存数据的方式不同而已,在计算机储存方式中最基本的是字节。8位CPU取1个 ...

那我想问下,一个地址里面是存的几字节数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我想问下,一个地址里面是存的几字节数呢?

你好,对于kinetis来讲,单个地址存储单个字节,也就是8位。
所以你一楼对应的一格四个地址位,存储四个字节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对于kinetis来讲,单个地址存储单个字节,也就是8位。
所以你一楼对应的一格四个地址位,存储四个 ...

好的。谢谢了。貌似DSC一个地址是存两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