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失败,打了3条地线,零-地电压竟然有25V, 有解决办法吗?

楼主(2015-09-15):
今天打了3根地线。材料是镀铬不锈钢圆棒。

第一根1.5米。

先不接线,直接用万用表(fluke 189)的交流电压档,测量市电220V零线与这跟地线的电压。测出来竟然有25V.

再打一根2米的。仍是25V.

再打一根2.5米的,同样是25V.

已经是深度的极限了,再打已经困难到不可能了。

将三根地线并联起来,也是25V.

注入高浓度盐水,仍是25V.

有人知道原因和解决办法?

网友:
有没有摇表,测一下对地电阻,以前做国道收费站的防雷,那个累人哦,一做胡,做混,第二年夏天必定被收费站叼死

网友:
地线没问题的。是你的零线有电压。一般零线杂变压器处接地,但三相不平衡的时候,零线电流很大以后,从接地点到你测量的地方,这段零线电流很大的情况,零线的电阻分压,仍然会有很高的电压。

网友:
NG之间25V  LN之间 LG之间分别多少

网友:
网上找的:
解决办法   由不对称负荷引起的电网三相电压不平衡可以采取的解决办法:
 1、将不对称负荷分散接在不同的供电点,以减少集中连接造成不平衡度严重超标的问题。
 2、使用交叉换相等办法使不对称负荷合理分配到各相,尽量使其平衡化。
 3、加大负荷接入点的短路容量,如改变网络或提高供电电压级别提高系统承受不平衡负荷的能力。
  4、装设平衡装置。 简要列出以上几种解决三相电压或电流不平衡对电网及电能质量危害的技术措施。
   具体应该采取哪一种措施更为合理有效,还要根据实际情况,经过技术和经济比较后确定实施。

网友:
地线没问题的。是你的零线有电压。  +1

网友:
离10KV的变压器距离太远,三相电流不相等,导致零线回路电流太大,不平衡的零线回路电流乘以线阻就是零线测量点到地线的电压。

网友:
零线零点漂移,三相电源负载不平衡引起,正常。火地之间电压多少?

网友:
机器设备或者电脑的金属外壳接地后,人体触摸是不会有25V电压的,因为人体与金属外壳的接触点到人体脚底其实已经是没有电压的,因为机器或电脑的外壳已经直接被地线连接到人体站立周围的地底下了。
但是带地线测试指示灯的插板会认为接地不良,因为它是判断地线和零线间的电压值看接地是否OK。如果是安全性,应该无问题。

网友:
看上去像是打到了混凝土地基上了?混凝土导电性不好。另外最好将零线与这个地线接在一起用个钳表测一下有没有电流?有的话如楼上几位说的多半是负载不平衡零线电压较高。

网友A:
如果零线和地线没电压差,那就没必要打地线了。

网友:
目测地线合格。

网友:
地线 做的相当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零线和地线没电压差,那就没必要打地线了。

按照你的意思是金属外壳的机器设备接零线?还是说不用接地线?
接地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防止零线漏电导致的几十伏电压加载到人体到地面,而是防止相线漏电带外壳导致相线进过人体对地220V的电压。
电力变压器的零线中点端都是有直接接地的,输出点零线和地线是同一个点,是没有电压的。
虽然没有电压差,但是电力变压器的外壳还是要接地线,因为相线漏电到外壳,如果没有接地,后果可想而知。
到了用户端,由于线路不平衡,导致零线回路电流过大,零线才有压降。

网友:
零线对地有电压。
ps: 这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的意思是金属外壳的机器设备接零线?还是说不用接地线?
电力变压器的零线中点端都是有直接接地的 ...

我是说“如果”零线和地线没有电压差的话就没必要打地线了。正是因为零线和用户端的地线可能有电压差,所以才需要额外打一根地线作为保护用。

网友C:
零線對地有25v我想可不可以把它利用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如果”零线和地线没有电压差的话就没必要打地线了。正是因为零线和用户端的地线可能有电压差,所 ...

在电力变压器输出的点测量,零线对地线是没有电压的,因为零线端子也就是三相的中点端子在接三相四线输出的同时零线也会直接接地线。
假设变压器输出给一个工厂使用,工厂在没有负载的情况下,零线对地线肯定是没有电压的,那么机器设备的金属外壳可以不接地线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零線對地有25v我想可不可以把它利用呢?

动歪心思了吧!
漏电保护器会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电力变压器输出的点测量,零线对地线是没有电压的,因为零线端子也就是三相的中点端子在接三相四线输出 ...

不可以。零线是有电流的,容易出问题,如果变压器端接触不良或者其它问题引起开路,电压就会上升。保护地是单独拉的,不走电流,出问题的几率低得多。

网友:
零线与地线有电压。可能有两个问题。
1.可能是地线的接地电阻过大。在地线电阻上产生了电压,但是这个电流不足以让漏电保护器动作。
2.零线到地线的电流过大,在接地电阻上产生了电压。但这种情况漏电保护器应该会动作。

以前做变压器的地线是挖1米见深的坑,放入接地铁,铺木炭及以些吸湿的材料,然后填平。然后用接地电阻摇表测量接地电阻,以前工厂是要求小于<4欧.零线到地线安全漏电流是<30ma.

在三相负载平衡的情况下,零线才会没有电流。这种情况可以不要零线,就是所谓的三相三线制,比如三相电动机。
对于三相非固定负载,你不能保证它任何时候都是平衡的,所以要有零线提供负载不平衡时的电流回路来保证三相电压平衡。比如民用电,就是所谓的三相四线制供电。

而地线是保证安全的,无论三相三线,和三相四线,都应该有地线。地线的电压基准就大地,提供一个与大地等地电位的接地点,让所有用电设备的非导电部分的导电体连接到这个接地点,保证和大地等电位,从而保证操作人员的绝对安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电力变压器输出的点测量,零线对地线是没有电压的,因为零线端子也就是三相的中点端子在接三相四线输出 ...

如果机器外壳不接地,当火线掉到外壳上的后果就是外壳变成了火线的一部分,空气开关等保护元件没有电流流过,所以不会跳闸保护。
但金属外壳对地是有220v电压的,如果操作人员触摸到外壳,就产生触电事故。
如果外壳接了地,根据电流的大小,相应的保护元件马上动作,从而避免触电事故。

而变压器处零线和地线接到一起,是保证在变压器的起点处零线和地线的电位一致,而不是说零线就可以代替地线了。
因为零线是一定要用导线的,地线根据情况可以用导线也可以在用电设备处就近接地。
前提就是保证接地点要可靠连接大地,大地就作为变压器到用电设备处的接地连接导线。

网友:
地线没问题的。是你的零线有电压。  +1
我们小区的地线都被人偷走了,调电路噪声干扰大得不敢想象。

网友:
零线电压+1 三相负载不对称造成的

网友:
零线有电压,前几天我亲戚家的洗衣机外壳带电,我测试下零线与火线是220左右,但是底线根本没接测下地线与零线有90v左右,而且试电笔插到零线上也亮,比火线弱点。回家测自己家的都正常,我才应该是三相电引出的问题

网友E:
不是地线问题,因为零线是在变压配电房那端接地的,拉到用户这么远,三相负载不平衡的话有都点电压的,25伏稍微有点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如果零线和地线没电压差,那就没必要打地线了。

对于零线确实有电,但是根本没接地线,万用表插在零线与插排的地线孔里(可理解就一根空线)居然能显示出90v,这是什么情况?是感应电压吗?把插排地线剪掉还是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对于零线确实有电,但是根本没接地线,万用表插在零线与插排的地线孔里(可理解就一根空线)居然能显示出 ...

数字表吧,输入阻抗高,感应出高电压很正常。

网友:
三厢负载不均衡就会有零线对地有电压,零线在变压器哪里与大地是接在一起的,是第二条电流回路。这样当触电时就会使零序电流互感器检测到电流泄露就会跳闸,同时设备外壳接大地也可以一漏电就跳闸,就算不跳闸也可以分流触电电流。所以地线打的越好电压越高是正常的。接地电阻可以按照规范在不远处再打一个接地体,通过接地电阻测试仪测试接地是否可靠。搜索接地电阻测试仪的用法就知道了。这个焊接好了后需要用水泥完全把接头密封,不然会被腐蚀掉。

网友:
25V,有点高。即使是三相平衡,零线上有时也会有电压,如图所示:

网友:
图示中,三相电路,每相负载均衡,由于导线存在电阻,除非你用超导体,在负载端测量,零线存在1V的对地电压。
楼主的零线电阻不知道多大,零线电流也不知道多大。现在设为2.5欧,零线电流10A,那么零线电压就是25V,零线消耗功率25W(暂时当做纯有功计算)。
有一次,我测量我家里零线对大地电压有110V,测量零火线之间电压正常220V,我怀疑变压器端零线接地开路了,就打电话给电力公司,最后怎么修好,不得而知了。

网友G:
我们这做地线,按要求来说必需是2.5米长,直径16MM以上的镀锌圆钢。老大的这种现象应该是三相电压不平衡造成的,要是可以的话还是调节一下三相的负载比较好。

网友:
是为了接地吗?
可以只测接地电阻,如果为了满足接地电阻,阿莫的这种是打桩法。打桩法,如果接地电阻不符合要求,一般按照田子来打,相隔2米,用扁钢焊接连接。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如果机器外壳不接地,当火线掉到外壳上的后果就是外壳变成了火线的一部分,空气开关等保护元件没有电流流 ...

其实,接地并不是必须的。只要接到建筑的等电位点(建筑物内已埋到地的钢筋、铁管等)连接即可。因为接地本质是为了防止触电,而触电是因为一些金属外壳的1类用电设备由于绝缘、耐压不够,或相线直接掉到外壳上而导致外壳带电。当人接触到外壳后,因为人一般站在地上,所以形成一个电压差,使得人触电。如果设备的外壳接到了建筑的等电位点,那么即使相线接到了外壳上,由于外壳与地是等电位的,所以人接触外壳也不会触电了。比如飞机上,都是不接地的,但整个飞机外壳作为一个等电位点,所以内部的用电设备都能正常工作,人员也不会触电。

网友:
地线每根之间一般用扁铁或者钢筋电焊连接,扁铁或者钢筋一般要引出地面一定高度,再用电线铜接头连接引出,用焊锡,地面潮湿,时间一长电线和焊锡那很容易上锈断了的。还有用户的话供电局一般零线不让连接地线的,怕到用户零线断了的话就麻烦了,要单独分开用的,还有零线对地线电压跟配电房到你那距离和零线电阻有很大关系。

网友:
30V以内没事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其实,接地并不是必须的。只要接到建筑的等电位点(建筑物内已埋到地的钢筋、铁管等)连接即可。因为接地 ...

接地是为了防雷击

网友:
2米5下面是原生的泥土么?不会是填的石头沙子吧。

网友:
原因很简单,主要是你打地桩的地点与电源变压器零线的接地点不在同一个地方,因此存在地电位差(25v)属正常现象。解决方案,只需将地桩打在变压器地线桩附近,即可解决此问题。

网友:
我记得地线一般是测量对地电阻,但具体是如何测试的不知道。

网友:
以前家里村子停电了,拿万用表去测,对地也是有20多V电压,觉得是不是一个感应电动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字表吧,输入阻抗高,感应出高电压很正常。

是数字表的,小时候被电过,从此基本没往强电上碰过...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在电力变压器输出的点测量,零线对地线是没有电压的,因为零线端子也就是三相的中点端子在接三相四线输出 ...

如果外面谁挂断了一条相线,那么你就等死了。
25V算是比较正常吧,三相电不可能完全平衡。
外壳千万不要接零,如果上级电工把零线火线接反,你就惨了。
外壳保护接地你做你的,和零线间的电压可以不管。

另外,不要用不锈钢棒,应当用几条铜棒,然后连一起形成网。
我这边给测试区防护栏做了个接地网,电阻只有0.4欧。当然花了不少的代价。

网友:
引用 网友I:
接地是为了防雷击

不完全是为了防雷。防雷是室内室外都要做,而等电位连接只在室内,是为了放置地线到漏电点距离长导致接触电阻过高。当然,等电位连接对防雷也有一定用处,不过只说为了某一个方面则偏颇了

网友:
是三相不平衡引起的。配电一般都是小电阻或者电抗接地。

网友:
漏电的情况比较大,我在实际中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外面谁挂断了一条相线,那么你就等死了。
25V算是比较正常吧,三相电不可能完全平衡。
外壳千万不要 ...

我们之前用镀铬不锈钢棒,十年了 ,效果仍很好。

对我们来说,镀铬不锈钢棒垂手可得,质量可控。铜棒还要专门跑一趟,还无法鉴别质量。

注: 镀铬不锈钢棒,其实就是雕刻机的光轴 :)  你说,我们是不是垂手可得?

网友:
防雷主要是在室外做防雷接地或做防雷网。防雷用这种线细了点,效果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其实,接地并不是必须的。只要接到建筑的等电位点(建筑物内已埋到地的钢筋、铁管等)连接即可。因为接地 ...

哈哈  是的  法拉第笼就是个等电位体哦     内部电场强度为0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我们这做地线,按要求来说必需是2.5米长,直径16MM以上的镀锌圆钢。老大的这种现象应该是三相电压不平衡造 ...

请教一下,这么长的圆钢是如何打到地下去的?挖坑还是靠什么工具?

网友L:
引用 网友E:
不是地线问题,因为零线是在变压配电房那端接地的,拉到用户这么远,三相负载不平衡的话有都点电压的,25伏 ...

配电房到用户入户线是不带地线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教一下,这么长的圆钢是如何打到地下去的?挖坑还是靠什么工具?

先用冲击钻在水泥地里打一个孔。

不锈钢圆棒先将一头磨尖。

再用锤子敲打。(先站在梯子,否则人不够高打锤子)

打好后,砂轮打磨一下,放点氯化锌溶液,2分钟后用快克焊台调到420度,可以直接将引线焊在圆棒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其实,接地并不是必须的。只要接到建筑的等电位点(建筑物内已埋到地的钢筋、铁管等)连接即可。因为接地 ...

以前在工厂做设备维护, 被电了N次,还好命大.

后来养成了习惯,在处理设备和电气施工时首先就要确认下接地线是否完好!

网友:
防雷接地本质上是在雷电产生时提供一条释放通道,让强大的雷电流按照设定好的线路流入大地.

如果没有这条释放通道, 哪个方向的耐压不够,雷电流就往哪个方向去,有很大的不可确定性和破坏性.

其实和接地防触电原理类似! 只是雷电是用避雷针去引导.

网友:
入地签子与大地接触面积不够,至于接地是否合格需要专用的接地电阻测量仪进行测量
零线一般都会有一个低电压,因为我们用电不会保持三相平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配电房到用户入户线是不带地线的吗

常见的三相四线制,配电房到用户是不带地线的,只有零线和火线,零线就是三相四线制中变压器次级三相接成星形接法后得到的中性线。
零线在变压配电房是用个大铜排接地的,所以配电房附近零线和地线没有什么电位差的.(现在也有很多配电房接地是用镀锌铁排了,因为很多收废品的对铜没有免疫力的)。
现在很多小偷把接地铜排偷去卖给收废品的,等于用户侧星形接法的零线没了,在不平衡的负载下,会导致负载轻的那一相电压拉得远远高于220V,于是接在这一相电上的电器就会大面积烧坏。
通常情况在中性线线没有断的情况下,用户端测得的中性线会有几伏到几十伏的电压,那是因为三相负载不平衡,导致其三相电流矢量和不为零。
这个不为零的矢量和电流,流经零线,并在用户端和配电房之间的零线上产生压降,,也就是阿莫测到的电压。所以用户侧自己弄个地线是有必要的。
如果三相负载电流大小相位绝对一致,也就是说负载平衡,那么零线上才没有电流通过,用户端才能测到零线对地之间电压真正为零。

网友:
正常现象,你可以在你入线处将零线接地,这样能消除压差,但是不能保证单相运行时变压器侧能测出零序电流,如果单相设备较多会跳闸

网友:
先测量下是否是三相不平衡引起的零线25V电压。可以找到建筑物的钢筋、水管等,测量下零线对这些金属导体之间的电压,如果也是25V,说明零线有问题。否则,说明打的三根接地线有问题。

网友:
现在建筑物供电大都是三相五线制,进户做重复接地,接地保护线应该没有电压

网友:
零线和底线有电压才表明的你的地线是正确,否则如果电压一样,才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教一下,这么长的圆钢是如何打到地下去的?挖坑还是靠什么工具?

用大锤砸入地下,标准来说还要挖80公分的坑,在砸入地下

网友:
不太懂电气,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用冲击钻在水泥地里打一个孔。

不锈钢圆棒先将一头磨尖。

氯化锌是焊接的神物。

当年是用电池皮放盐酸中得的。焊不了几下子,烙铁头就挂了。哈哈。。。。。

网友:
我学得可能是三相负载不均衡导致的

网友:
商品房打不了地线咋办???

网友M:
把把插座上的所有插头通通拔掉,包括冰箱什么的,然后看多少伏,如果为0伏就请个人挨个插,看是插那个玩意哪里电压上来的,离真相不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把把插座上的所有插头通通拔掉,包括冰箱什么的,然后看多少伏,如果为0伏就请个人挨个插,看是插那个玩意 ...

你认真看了楼主位的文字了吗?

网友:
零线对地就是25V

网友:
零地电压特别坑,我们这零地电压不高,只有7v但是零地接触就会跳闸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认真看了楼主位的文字了吗?

老大,我认真看过,这25伏就是某个用电单元串过来的。我之前家里抽油烟机电机对外壳对地有75伏,我查了好多天原来是电机问题,也能正常转,但换了就好了。

网友:
我们这边高端设备、实验仪器都是经过隔离变压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老大,我认真看过,这25伏就是某个用电单元串过来的。我之前家里抽油烟机电机对外壳对地有75伏,我查了好 ...

你根本就没有认真读帖子。

(刚打进去的地线)先不接线,直接用万用表(fluke 189)的交流电压档,测量市电220V零线与这跟地线的电压。测出来竟然有25V.

网友:
学习了 原来这25V是正常的

网友:
工频隔离牛,

网友N:
楼主问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回答原因的多,解决办法的少,电工典规上有一条,离供电变压器距离远的,可以将零线重复接地,以消除零地之间的电动势。我国供电采取三相四线制,不像有些国家用的三相五线制,有一根专门的地线随相线一起,零地之间有电压是三相四线供电特有的毛病。这个零地接在一起的地方,是必须在这一供电范围的进户点,然后,因为进户点的打接地线的距离与另外打的接地线的距离较近,零地之间的电压就很小了,甚至可以为0,当然是在接地做得标准的情况。有不同意见,或者是更好的方法,欢迎讨论交流

网友:
我国的三相四线供电制,输出400伏(380)侧的零线,在变压器旁边,另有一个工作接地,这一接地,就是与零线接在一起的,这一工作接地,与防雷接地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问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回答原因的多,解决办法的少,电工典规上有一条,离供电变压器距离远的,可以将零 ...

谢谢。

你的意思,是我打两条地线。其中一条地线跟零线接到一起,另外一根做为普通地线?

网友:
这个25伏,很有可能是个内阻很大的电动势源,可以做个试验,在25伏之间接个汽车上的24伏灯泡,看看还有多少电压?我瞎猜,可能电压会大幅下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你的意思,是我打两条地线。其中一条地线跟零线接到一起,另外一根做为普通地线? ...

这个方法我试过,会引起家里供电不足,不知道是个例还是变压器端的问题

网友N:
是的,是建议打两处地线,一处在供电电源进户点处,把这个进户点看成为一个变压器输出点,零地接在一起,(为安全考虑这个零地接一起的时候之前,先确认零地的电压是个虚的,也就是个内阻很大的电动势源,照前面说的,用24伏灯泡试),另外在放设备的地方,打一个地线,这个地线不同零线接在一起,只作为保护接地,

网友:
大的工厂,几个地方分别有变压器,零地之间的电压。因为几个变压器的负载在变化,零地之间的电压更复杂,电压还会变,大到50伏甚至更高都有,除了三相五线制,重复接地是唯一的解决方法。上面有位朋友说,会引起供电不足,这个我不能理解,供电能力,只跟变压器大小,相线线径有关

网友:
估计莫大去废品收购站买一根铜缆,效果会有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N:
是的,是建议打两处地线,一处在供电电源进户点处,把这个进户点看成为一个变压器输出点,零地接在一起,( ...

好,有空我试试。不知道漏电开关会否跳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有空我试试。不知道漏电开关会否跳闸。

当然是漏电开关前,漏电开关30mA就跳。
如果是单相电,根本没必要纠结零地电压,地线主要起保护作用,只要保证和建筑物的钢筋网等电位就行了。

网友N:
事关人的性命和设备安全,昨晚没有全说齐,今早继续说,低压电气规程上有二条看似矛盾的条文,1零线重复接地,2零地不得接在一起,但是这二条是指应用在不同场合的,三相电源的进户点,是容许零地接在一起的,因为这个零地接在一起,往往是做成了固定装置,零线和相线是不大容易接反的,而在进户点下面的单相供电的场合,零线和相线比较容易接反,零地接在一起,会引起设备外壳带上相电压而造成安全事故。是不容许零地接在一起的。二个地线,名称其实也是有区别的,进户点的名称是工作接地,设备现场的名称是保护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漏电开关前,漏电开关30mA就跳。
如果是单相电,根本没必要纠结零地电压,地线主要起保护作用,只要 ...

果然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N:
事关人的性命和设备安全,昨晚没有全说齐,今早继续说,低压电气规程上有二条看似矛盾的条文,1零线重复接 ...

谢谢。明白了!

网友:
再来说25伏电压是怎么会产生的,三相变压器如果接上单相负载,当有电流通过相线和零线时,相线可看作一个电阻,负载当然也是一个电阻,零线其实也是一个电阻,在零线与负载的接点,就会产生一个分压点,产生电压,这个电压的大小与零线的电阻有关,消除这个电压的办法,一是零线电阻无穷小,二是三相负载平衡,将电压向另外二相移动,产生中点电压。在不能将进户点之前的三相匹配平衡的情况下,只能将零线的电阻变为最小来使得分压点的电压最小,将零线电阻变小的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大地。测量出25伏的电压,已经说明测量现场的大地与变压器旁边的工作接地是相通的,否则,没有回路是量不出电压的。

网友:
坛里都是习惯看电路图,上图一看就明白!

网友:
重复接地与电能损耗没有关联,两者无 因果关系。一般居民楼的输配电是很少用到重复接地的。工厂的车间里,如果全是三相电动机,重复接地也是可接可不接。但是在大型工厂里,如果车间的进户点离工厂自己的配电间较远,供电动力线的线径又较细,这时候就会用上重复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