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做 时序仿真吗 ?

楼主(2015-09-15):
大家 做 时序仿真吗 ?
altera下,好像一般的流程都是先 做 功能仿真,仿真完成后,使用timequest进行时序 检查;
但我看到xilinx的 说明里,有要求做 时序仿真的 ?xilinx有没有类似于 timequest 的 软件 ?
另外,在xilinx下 大家如何控制时序的 ?

网友:
fpga仿真要进行三个流程,即综合前仿真、综合后仿真和布局布线仿真。每个流程都要对时序进行测试和查错,只是检查重点各不相同,在前一个仿真正确的基础上才进行后一个仿真的,直至全部正确才进入下载阶段。
至于仿真激励文件,可以用文本编辑器直接编写文本文件,也可以用图形编辑器直观编制波形来形成激励文件。对于复杂输入波形,应该还是图形编辑器效率比较高。

网友:
xilinx下也要做的,要自己写个testbench文件,里面加上你需要的激励和输出就行了

网友:
Modelsim, 然后自己写脚本,xilinx 有那个 xxx.udo

网友:
xilinx公司很棒的,简单的程序系统会自动帮你优化好,根本不需要做时序仿真,功能仿真通过即可

网友:
没用过Altera的工具链。

Xilinx的逻辑是功能仿真(综合前,综合后),然后用户给出对应的约束(时钟相关的,其它约束),综合结果会包含相应的时序报告。如果愿意,可以输出带布线延迟信息的网表再去布线后仿真。

你所说的时序检查应该是Xilinx工具链的布线后静态时序分析,这个是布局布线器内置的功能,没有单独的软件了。
反标时序的仿真一般需要很好的,带有延迟信息的激励,很多人没时间搞。。。这个一般要放Modelsim里跑。

网友:
FPGA,是否仿真看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