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openwrt编译时menuconfig配置如何配置?

楼主(2015-09-15):
除了选择MCU芯片,选sdk和toolchain,还有什么注意的啊,或者有什么资料推荐一下啊?主要想支持视频传输和串口通信,谢谢。

网友:
去官网看。
一般板子有配置好的。

网友:
openwrt的menuconfig主要包括kernel,busybox和应用程序的配置。分别配置,一起编译,生成一个im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