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能短时间进行位置解算吗?20s的解算位置误差大概多...

楼主(2015-09-16):
请教有没有用MPU6050做过位置解算方面的经验的,短时定位精度如何?
我的应用场景是:将MPU6050安装于一个物体上,物体会进行周期性摆动,请问是否可以通过6050来计算得到物体的运动轨迹。

网友A:
2S都不行,200ms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S都不行,200ms差不多吧

能详细一点解释吗?是因为MEMS器件漂移太大引起积分运算误差很大吗?如果MPU的姿态计算精度还可以,假设能达到1°左右,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比力的积分获取位置,方案可行吗?

网友B:
该不会是想做这个吧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g2NzM1NDA0.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该不会是想做这个吧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g2NzM1NDA0.html

这个效果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不会是想做这个吧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g2NzM1NDA0.html

嗯,差不多就是这样,主要用IMU完成定位,低动态的,感觉这个的精度相当不错,可能与事后处理有关,我想做的是实时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