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语言传指针调用函数,malloc申请内存

楼主(2015-09-16):
最近在整理一个数据结构书里面的程序,顺便练习下C,在二叉排序树这里有一个插入结点的函数,传进去根节点指针和插入的值,然后递归进行插入排序树,可是根结点的指针进去,申请了内存,返回之后并没有改变根节点的值(仍为NULL);就是单步调试到循环那里,T的值仍为NULL。
//main.c
#include<stdio.h>
#include"tree.h"

void main()
{
        BSTree T = NULL;
        int i;
        ElemType k[] = {'C','B','A','F','S','D','K'};
        for(i = 0;i < 7;i++)
                BST_Insert(T,k[i]);
        printf("Hello,World\n");
}

/////////////////////////////////////////////////////////////////////////
//tree.h
#ifndef _TREE_H_
#define _TREE_H_

#define MaxSize 100

typedef char ElemType;

typedef struct BSTNode
{
        ElemType data;
        struct TNode * lchild,*rchild;
}BSTNode,*BSTree;
int BST_Insert(BSTree T,ElemType k);
BSTNode *BST_Search(BSTree T,ElemType key,BSTNode *p);
#endif

///////////////////////////////////////////////////
//tree.c
#include"tree.h"
#include<stdio.h>

BSTNode *BST_Search(BSTree T,ElemType key,BSTNode *p)
{
        p = NULL;

        while(T != NULL && T->data != key)
        {
                p = T;
                if(key<T->data)
                {
                        T = T->lchild;
                }
                else
                        T = T->rchild;
        }
        return T;
}
int BST_Insert(BSTree T,ElemType k)
{
        if(T == NULL)
        {
                T =  (BSTree)malloc(sizeof(BSTNode));
                T->data = k;
                T->lchild = T->rchild = NULL;
                return 1;
        }
        else if(k == T->data)
        {
                return 0;
        }
        else if(k<T->data)
        {
                return BST_Insert(T->lchild,k);
        }
        else
        {
                return BST_Insert(T->rchild,k);
        }
}
附上VC6.0的程序。

楼主:
网上百度过,函数里面的栈数据运行完就自动清空,但malloc是在堆上申请的内存,实在是解决不了了,求救。。

网友A:
要修改指针,需要是使用指针的指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修改指针,需要是使用指针的指针

int BST_Insert(BSTree *T,ElemType k)
{
        if(T == NULL)
        {
                *T =  (BSTree)malloc(sizeof(BSTNode));
                *T->data = k;
                *T->lchild = *T->rchild = NULL;
                return 1;
        }
        else if(k == *T->data)
        {
                return 0;
        }
        else if(k<*T->data)
        {
                return BST_Insert(*T->lchild,k);
        }
        else
        {
                return BST_Insert(*T->rchild,k);
        }
}

函数改成这样吗?我这样改了之后编译就报错了。不好意思,我这水平实在太水,能不能给说的清楚一些,拜谢

网友A:
   BST_Insert(T,k[i]); 改 BST_Insert(&T,k[i]);

楼主:
引用 网友A:
BST_Insert(T,k); 改 BST_Insert(&T,k);

嗯嗯,我去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