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种总线可以挂500个从设备?

楼主(2015-09-16):
请问哪种总线方式可以挂500个从设备,从设备和主设备需要进行双工通信!

网友:
要想挂得多,当然得以太网

网友:
用can吧,比用网络便宜。
500个从设备,可能要考虑分两级(分组)。
5-8个一级控制器,每个一级控制器下面挂100-128个设备。

我也没做过那么多从设备的东西, 纯属 纸上谈兵。

网友:
果断以太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太网可以挂这么多设备吗 不懂哦 学习下

全世界的所有联网设备都挂在同个网络下,已经有NN个亿了,包括你的手机和电脑。

网友:
不差钱用eth+tcpip

网友B:
485就可以。
分2级,8x64 = 512个

网友:
建议用以太网

网友:
就算有也不建议这样做,万一有某个设备的通讯芯片烧坏了,那么不是全部都不能工作了。

网友:
485和CAN做分级的话确实可以,不过这么多设备,还是建议以太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5就可以。
分2级,8x64 = 512个

要控制一个彩灯屏,每个彩灯模块都可以通过旋钮调节所亮的颜色,彩灯屏是横排26个  竖排是16个。调节好之后 需要主机记录,然后可以按照设置的颜色播放!有个视频文件但是上传不到坛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控制一个彩灯屏,每个彩灯模块都可以通过旋钮调节所亮的颜色,彩灯屏是横排26个  竖排是16个。调节好之 ...

这不就是DMAX512

网友:
如果没有强制要求和特殊性的话,可以考虑用无线的,Zigbee组网方式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控制一个彩灯屏,每个彩灯模块都可以通过旋钮调节所亮的颜色,彩灯屏是横排26个  竖排是16个。调节好之 ...

你看下WS2811,WS2812,应该是你要的东西,行业上很成熟的东西了。

网友C:
以太网的物理层不能挂从设备,只能点对点
所谓的几亿设备都是靠协议软实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控制一个彩灯屏,每个彩灯模块都可以通过旋钮调节所亮的颜色,彩灯屏是横排26个  竖排是16个。调节好之 ...

感觉就是DMX512协议啊

网友:
  感觉以太网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太网的物理层不能挂从设备,只能点对点
所谓的几亿设备都是靠协议软实现的 ...

eth 10base时代支持总线连接的。用hub逻辑上也是个总线!
eth不是p2p

网友:
can网关应该不够成熟吧,以太网交换机和路由器这么方便,can协议不知道有没有这几个层的设备

网友:
用网络肯定是最方便的啦, 布线, 设备都很便宜 很好买的。
理论上可以组网无数个节点了, 扩展性强。
链路的速度有保证, 只要芯片够快就行。

网友:
这个设备果断是分级485啊。用以太网,交换设备都比你的灯大。

网友:
以太网同一个网段不是最大只能255个吗?

网友:
标记一下新知识:DMX512、WS2811。
如果单纯考虑全双工数据通信,当然以太网更合适:技术成熟,设备齐全,成本低廉。
CAN总线没有想象中那么理想,它对线缆的要求非常高;距离一长,故障就出现了。而且那速度怎么跟以太网比?

网友D:
无线协议如。zigbee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线协议如。zigbee

500个节点,会死的很惨

网友:
每个节点配双485,然后级连起来,所有数据只要不是自己的,全部转发。当然,楼上的dmx512和ws2811的底层貌似也是这个结构,知道的请教下哈。

网友E:
哪种总线都可以挂500个设备,只要:
1、应用层重新定义协议,包括地址,路由选择,etc。
2、根据具体总线的物理层要求,设计合适的物理拓扑。
3、在中间节点根据协议实现相应的路由功能。

所以,问题需要细化到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还有延迟,数据量等等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哪种总线都可以挂500个设备,只要:
1、应用层重新定义协议,包括地址,路由选择,etc。
2、根据具体总线的 ...

全面细致

网友F:
LS各位说的,除了以太网其他都没法满足LZ的要求.
LZ要的是双工通信...
最起码也是422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LS各位说的,除了以太网其他都没法满足LZ的要求.
LZ要的是双工通信...
最起码也是422了... ...

双工可以全双也可以半双,是否要全双在于对总线带宽,延迟等等的综合需求。

LZ的需求高概率是多主机,而不是单主轮询。即便是485,按照令牌环的方法做,也可以多主的;只不过协议层可能过于复杂罢了。

网友:
EtherCAT 这个可以挂很

网友:
can 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