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AZ128参考手册是不是少了一章讲NVIC的?

楼主(2015-09-16):
在看别人的程序NVIC_ICPR |= 1 << (22 % 32);
        NVIC_ISER |= 1 << (22 % 32);  /*for PIT0*/

        NVIC_ICPR |= 1 << (23 % 32);
        NVIC_ISER |= 1 << (23 % 32);  /*for PIT1*/

        NVIC_ICPR |= 1 << (15 % 32);
        NVIC_ISER |= 1 << (15 % 32);  /*for ADC*/

去参考手册上找 完全没有这几个寄存器的介绍啊

网友:
看cortex-m0+的手册

楼主:
所有M0的芯片外设中断号都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是在ARM 的手册里有介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有M0的芯片外设中断号都是一样的?

外设中断号参见官方库中vector.c vector.h ISR.h这几个文件

以下是KE系列的官方库
vector.h中定义
const vector_entry  __vector_table[] __attribute__((at(0x00))) =
{
   VECTOR_000,           /* Initial SP           */
   VECTOR_001,           /* Initial PC           */
   VECTOR_002,
   VECTOR_003,
   VECTOR_004,
   VECTOR_005,
   VECTOR_006,
   VECTOR_007,
   VECTOR_008,
   VECTOR_009,
   VECTOR_010,
   VECTOR_011,
   VECTOR_012,
   VECTOR_013,
   VECTOR_014,
   VECTOR_015,
   VECTOR_016,
   VECTOR_017,
   VECTOR_018,
   VECTOR_019,
   VECTOR_020,
   VECTOR_021,
   VECTOR_022,
   VECTOR_023,
   VECTOR_024,
   VECTOR_025,
   VECTOR_026,
   VECTOR_027,
   VECTOR_028,
   VECTOR_029,
   VECTOR_030,
   VECTOR_031,
   VECTOR_032,
   VECTOR_033,
   VECTOR_034,
   VECTOR_035,
   VECTOR_036,
   VECTOR_037,
   VECTOR_038,
   VECTOR_039,
   VECTOR_040,
   VECTOR_041,
   VECTOR_042,
   VECTOR_043,
   VECTOR_044,
   VECTOR_045,
   VECTOR_046,
   VECTOR_047          // END of real vector table
};

vector.h中

                                                        // Address     Vector IRQ   Source module   Source description
#define VECTOR_000      (pointer*)__BOOT_STACK_ADDRESS        //          ARM core        Initial Supervisor SP
#define VECTOR_001      __startup        // 0x0000_0004 1 -          ARM core        Initial Program Counter
#endif
#define VECTOR_002      default_isr     // 0x0000_0008 2 -          ARM core        Non-maskable Interrupt (NMI)
#define VECTOR_003      default_isr     // 0x0000_000C 3 -          ARM core        Hard Fault
#define VECTOR_004      default_isr     // 0x0000_0010 4 -
#define VECTOR_005      default_isr     // 0x0000_0014 5 -          ARM core         Bus Fault
#define VECTOR_006      default_isr     // 0x0000_0018 6 -          ARM core         Usage Fault
#define VECTOR_007      default_isr     // 0x0000_001C 7 -
#define VECTOR_008      default_isr     // 0x0000_0020 8 -
#define VECTOR_009      default_isr     // 0x0000_0024 9 -
#define VECTOR_010      default_isr     // 0x0000_0028 10 -
#define VECTOR_011      default_isr     // 0x0000_002C 11 -         ARM core         Supervisor call (SVCall)
#define VECTOR_012      default_isr     // 0x0000_0030 12 -         ARM core         Debug Monitor
#define VECTOR_013      default_isr     // 0x0000_0034 13 -
#define VECTOR_014      default_isr     // 0x0000_0038 14 -         ARM core         Pendable request for system service (PendableSrvReq)
#define VECTOR_015      default_isr     // 0x0000_003C 15 -         ARM core         System tick timer (SysTick)
#define VECTOR_016      default_isr     // 0x0000_0040 16     0     Reserved DMA     DMA Channel 0 transfer complete
#define VECTOR_017      default_isr     // 0x0000_0044 17     1     Reserved DMA     DMA Channel 1 transfer complete
#define VECTOR_018      default_isr     // 0x0000_0048 18     2     Reserved DMA     DMA Channel 2 transfer complete
#define VECTOR_019      default_isr     // 0x0000_004C 19     3     Reserved DMA     DMA Channel 3 transfer complete
#define VECTOR_020      default_isr     // 0x0000_0050 20     4     Reserved MCM     MCM
#define VECTOR_021      default_isr     // 0x0000_0054 21     5     NVM              FTMRH flash memory command complete,ECC fault
#define VECTOR_022      default_isr     // 0x0000_0058 22     6     PMC              LVD,LVW interrupt
#define VECTOR_023      default_isr     // 0x0000_005C 23     7     LLWU             LLWU/IRQ
#define VECTOR_024      default_isr     // 0x0000_0060 24     8     I2C0             I2C
#define VECTOR_025      default_isr     // 0x0000_0064 25     9     -             --
#define VECTOR_026      default_isr     // 0x0000_0068 26    10     SPI0             SPI0
#define VECTOR_027      default_isr     // 0x0000_006C 27    11     SPI1             SPI1
#define VECTOR_028      default_isr     // 0x0000_0070 28    12     SCI0             UART0
#define VECTOR_029      default_isr     // 0x0000_0074 29    13     SCI1             UART1
#define VECTOR_030      default_isr     // 0x0000_0078 30    14     SCI2             UART2
#define VECTOR_031      default_isr     // 0x0000_007C 31    15     ADC0             ADC conversion complete
#define VECTOR_032      default_isr     // 0x0000_0080 32    16     ACMP0            ACMP0
#define VECTOR_033      default_isr     // 0x0000_0084 33    17     FTM0             FlexTimer0
#define VECTOR_034      default_isr     // 0x0000_0088 34    18     FTM1             FlexTimer1
#define VECTOR_035      default_isr     // 0x0000_008C 35    19     FTM2             FlexTimer2
#define VECTOR_036      default_isr     // 0x0000_0090 36    20     RTC              RTC overflow
#define VECTOR_037      default_isr     // 0x0000_0094 37    21     ACMP1            ACMP1
#define VECTOR_038      default_isr     // 0x0000_0098 38    22     PIT_CH0          PIT_CH0 overflow
#define VECTOR_039      default_isr     // 0x0000_009C 39    23            PIT_CH1          PIT_CH1 overflow
#define VECTOR_040      default_isr     // 0x0000_00A0 40    24     KBI0             Keyboard0 interrupt
#define VECTOR_041      default_isr     // 0x0000_00A4 41    25     KBI1             Keyboard1 interrupt
#define VECTOR_042      default_isr     // 0x0000_00A8 42    26     Reserved         ---
#define VECTOR_043      default_isr     // 0x0000_00AC 43    27     ICS              ICS loss of lock
#define VECTOR_044      default_isr     // 0x0000_00B0 44    28     WDOG             Watchdog timeout
#define VECTOR_045      default_isr     // 0x0000_00B4 45    29     Reserved
#define VECTOR_046      default_isr     // 0x0000_00B8 46    30     Reserved
#define VECTOR_047      default_isr     // 0x0000_00BC 47    31     Reserved         // END of real vector table

工程文件 ISR.h中(以ACMP为例)
#undef  VECTOR_032
#define VECTOR_032 ACMP0_Isr

#undef  VECTOR_037
#define VECTOR_037 ACMP1_Isr

extern void ACMP0_Isr(void);
extern void ACMP1_Isr(void);

具体流程明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设中断号参见官方库中vector.c vector.h ISR.h这几个文件

以下是KE系列的官方库

l明白了 辛苦了  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