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触控芯片

楼主(2015-09-16):
请问下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国产单片机触控的芯片啊,推荐下

网友:
合泰
BS84B系列
BS83B系列

网友A:
合泰是台系的
我用过赛元的芯片,资源还是可以
价格好像也便宜,当51单片机玩就可以

网友B:
赛元的还是不错的,正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赛元的还是不错的,正在用。

价格怎么样?

网友:
flash的,价格还可以,主要是触控性能不错。

网友:
“TTP229-BSF通泰十六键触摸按键电容式触摸开关16位数字触控IC芯片”
不到3块钱一片。

是不是国产?搞不清楚。

---------------------
哦,这不是单片机,但是通讯也不复杂。

网友:
中微,  合泰   十速  都有成熟的触摸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合泰是台系的
我用过赛元的芯片,资源还是可以
价格好像也便宜,当51单片机玩就可以

你这个资料应该很早了,烧录引脚 现在已经更换了脚位   赛元微的,芯片 没有仿真功能, 内部资源还可以,不过不带 LCD。我们用了快1年了,新产品 没有在用了。  最开始用的时候触摸库是1.0版本的。  问题也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泰是台系的
我用过赛元的芯片,资源还是可以
价格好像也便宜,当51单片机玩就可以

能不能把你做的一个赛元832触控的程序给我看下,参考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把你做的一个赛元832触控的程序给我看下,参考下啊

这~~
你还是自己找代理吧吧,深圳的
http://www.socmcu.com/
龙生 13418623032

网友:
关注,最近看到不少这个芯片。

网友(2015-11-19):
合泰的BS83/84/85/66系列的芯片都可以,有触控库文件

网友:
赛元的 触控mcu,,看起来好像还可以

网友(2016-02-15):
还是不错的,美的也都在用Q2920952784

网友(2016-05-07):
建议用深圳锦锐的,全系列都标配触摸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