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购了一个笔记本电池,纸箱里的缓冲泡沫什么材料的,附图

楼主(2015-09-16):
感觉摸上去质感还不错

网友A:
不是珍珠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珍珠棉吗?

哦  不晓得  我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珍珠棉吗?

感觉不是啊,那个摸起来软又糙,又比较轻

网友B:
网购笔记本电池组基本都是山寨货,里面使用拆机电芯,我中招3次。
后来自己学习购买大容量正品电芯自己更换了。
一块X61电池4串的我选用2600MAH三星电芯制作,使用2年时间了,剩余2200MAH容量。
现在电池使用的少了,不然就升级成3500mah电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网购笔记本电池组基本都是山寨货,里面使用拆机电芯,我中招3次。
后来自己学习购买大容量正品电芯自己更换 ...

不是保护芯片会锁吗,我也有台X61电池失效了,能告诉我自己制作方法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保护芯片会锁吗,我也有台X61电池失效了,能告诉我自己制作方法吗? ...

1.把原来需要更换电芯的电池充满电(4.2V)。
2.把新买的电芯充满电(同上4.2V)。
3.把新的电芯并联到老的电芯上去。
4.再把老电芯从电路中断开并取出。
5.把新换的电芯换进去。

注意:任何时候都不要让电芯与控制板之间的线路断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网购笔记本电池组基本都是山寨货,里面使用拆机电芯,我中招3次。
后来自己学习购买大容量正品电芯自己更换 ...

哪里可以买到正品的电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哪里可以买到正品的电芯?

说点题外话,我就销售电芯。LG电芯正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把原来需要更换电芯的电池充满电(4.2V)。
2.把新买的电芯充满电(同上4.2V)。
3.把新的电芯并联到老的 ...

这个电池包没有容量突增或者说容量越用越多的保护机制?
以前的一些电池包像是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池包没有容量突增或者说容量越用越多的保护机制?
以前的一些电池包像是有, ...

一般是在更换电芯时断开了才锁的,不会这么变态还搞个容量越用越多的保护机制?反正我自己的电池按照这个方法满血复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说点题外话,我就销售电芯。LG电芯正品。

可不可以点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不可以点焊?

我全部铜带锡焊。最小的接触电阻,充分保障锂电池组的充放电的一致性。
如果你需要点焊也能点焊。

网友:
不就是海棉吗?

网友:
同问。。楼下都扯到电池去了

网友:
好像是泡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就是普通海绵。黑色的。

老大牛,3点还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