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中文翻译是现场课编程门阵列,“现场”如何理解?

楼主(2015-09-16):
FPGA的中文翻译是现场课编程门阵列,“现场”如何理解?

网友:
A 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 (FPGA) is an integrated circuit designed to be configured by a customer or a designer after manufacturing – hence "field-programmable".

网友:
在应用现场可再编程

网友A:
CAN总线是控制现场总线,这个现场翻译的也比较扯,485不也在现场吗

网友B:
Field Effect Transistor 场效应晶体管
还好这个没翻译成现场

网友:
现场我觉得应该理解为现场可编程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Field Effect Transistor 场效应晶体管
还好这个没翻译成现场

这个是电场啊

网友C:
文科生误导人。
其实估计也是没人去纠正吧,但愿。下面讲几个笑话,先说正事。
GAL,PLD,PAL这些知道吗?不知道就算了,太老了。就像说DOS一样。
可编程器件,开始是或阵列列编程,后面有与阵列行编程。再后来就PLD都可以编,还带反馈的。再后面布线资源太不够用,又搞什么细粒粗粒,查表之类,pld和pga混合。这个FPGA呢,里面的F,就是“场”的意思,即行和列都可以编程的意思。当然,技术进步,确实也可以随时编程了,“现场”可编程。对“现场”的翻译,鄙视一下是可以的。
前面说说笑话,其实也不算,不然上面的就可以笑笑了。铬,工厂里师傅叫洛,我们大学老师还专门教我们,说不要和工厂里的师傅去较真。还有70码的那个码。还有多少多少迈。都可以哈哈一笑:我多少迈和多少英里每小时有啥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文科生误导人。
其实估计也是没人去纠正吧,但愿。下面讲几个笑话,先说正事。
GAL,PLD,PAL这些知道吗?不 ...

原来是这样 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文科生误导人。
其实估计也是没人去纠正吧,但愿。下面讲几个笑话,先说正事。
GAL,PLD,PAL这些知道吗?不 ...

是这样哦,还有铣床,要读成 "显"床才接地气,有些时间长了也就不得不错着来,就像那个叶公好龙,现在好像就应该读成 叶子的叶了,以前记得应该是读成 "色" 的

网友:
Field-programmable是相对于non-programmable和one-time programmable来说的,field是从本意(田野、场地)引申过来,泛指在用户使用现场可编程。
简单来讲,你的手机刷个固件也可以叫做field-programmable。

网友:
应该就是在实际工作的地方就可以编程,而不是必须在工厂、实验室编程再拿去现场使用

网友:
我感觉这个主要是对传统的 ic说的,传统的 IC(例如74系列)出厂的时候已经固话好了,什么门就是什么门,而FPGA可以在“现场”自己编程,当然,这个“现场”对比着芯片封装厂家,我们的实验室也可以叫“现场”。

网友:
楼主是认真的人!我从来没有去想过这问题,纯粹把它当名称而已。

网友:
是不是在PCB可编程的意思啊?以前的芯片只能放到编程器座子上用高压编程,,FPGA可以在焊接到PCB上后在PCB上直接用低压编程,,不用拆下来放座子上编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N总线是控制现场总线,这个现场翻译的也比较扯,485不也在现场吗

485也是现场总线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