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小的步进电机

楼主(2015-09-16):
这种步进电机很常见,一般开发板都带这种步进电机,这个步进电机是两三年前买的开发板带的,通电和不通电时,手都可以拧动。这两天又买了两个新的,通电和不通电都很难拧动。不知道为啥区别这么大。

网友A:
这个型号是28的吧  经常用 2003驱动

网友B:
好拧的减速比低吧?

网友:
终于看到内部结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是28的吧  经常用 2003驱动

是的,28BYJ-48,2003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拧的减速比低吧?

减速比应该是一样的,同一个型号的电机

网友C:
这种是减速步进电机,这种比较难拧动。还是就是不带减速部分的,这种比较容易拧动。

网友D:
这个不是步进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步进电机吧?

是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是减速步进电机,这种比较难拧动。还是就是不带减速部分的,这种比较容易拧动。 ...

我拆的旧的和刚买的新的,是同一个型号的,外观也相同,都是减速之后拧的。旧的很容易失步,就拆了看看。

网友:
没有对应的磁极啊

楼主:
上下两个线圈交替通电,上下两个线圈磁化各自的磁钢,两组磁钢手指交叉。另外中间的磁环应该也是多对磁极构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下两个线圈交替通电,上下两个线圈磁化各自的磁钢,两组磁钢手指交叉。另外中间的磁环应该也是多对磁极构 ...

明白了,多谢。

网友E:
强行扭动了就变松了,不强扭就一直很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强行扭动了就变松了,不强扭就一直很紧

哦,可能是这个原因。变松了之后,就废了。

网友:
见过这种电机,没拆过。不过大步进电机拆过。当然,大步进电机的图很多,就是上下两个齿轮似的转子,还有定子。特别提醒一下,大步进电机,一般不要拆,拆也只拆端口盖子,看看轴承就算了。一旦把定子拿出,电机就失磁,基本不能用了。当然有些磁力不大的,定子拿出也不失磁。定子拿出吸上铁粉之类也会非常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