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 开发环境下,可以这样初始化 寄存器吗 ?

楼主(2015-09-17):
ise 开发环境下,可以这样初始化 寄存器吗 ?

网友:
可以,声明是也可这样

楼主:
请教 声明是怎么初始化的 ?

网友:
可以,但是不能综合,如果你想综合的话可以用mif文件初始化到ram或者rom里面

楼主:
那有问题了 ,我是接手的别人的代码里这样写的,是在需要综合的代码里写的initial, 是不是不可综合啊?

楼主:
VHDL里有声明吧?Verilog里如何通过声明初始化?

楼主:
initial 只能用于仿真吧?ISE中也不能用于可综合代码中初始化吧?

楼主:
因为这代码实际用了 ,就是initial初始化,竟然可以跑起来,说明initial的初始化值已经起作用了,按正常应该跑不起来的 ?ISE下真可以用initial初始化?

楼主:
结论 可综合,但移植性不好

网友A:
寄存器无条件初始化为0,需要初始化成非零,需要外界的RST信号(或者引脚或是内部信号)。
另外有一些情况下可以使用两个引脚做一个反相器,就可以达到初始化为1的目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寄存器无条件初始化为0,需要初始化成非零,需要外界的RST信号(或者引脚或是内部信号)。
另外有一些情况 ...

initial 只是仿真用,实际在器件内部实现的时候直接忽略掉。

楼主:
ISE 应该 是 已经 initial初始化了,ise环境支持 这种方式,
我试验过了,大家也试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