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M32TG842驱动异常

楼主(2015-09-17):
问题:在之前用的工程文件里面更改PE8、PE9为普通IO口输出,不管怎么操作口都没有输出。怀疑是lib里面驱动有问题,更新了驱动,也无法操作。之后重新建立一个工程,将同样的驱动加进去,可以操作了,不知道是为什么?
请大家给点意见,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FAE说有之前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直接将驱动更新就可以了。但是我的更新驱动也没搞定,后面是新建了一个工程才搞定,想不通为什么。

网友(2016-01-22):
请教一楼,EFM32TG842,em2方式计数器RTC在仿真时正常,拔掉仿真重启老是REST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A:
已查出原因是decouple接地1uF电容未接所致,上去后一切正常

网友(2016-03-03):
引用 网友A:
已查出原因是decouple接地1uF电容未接所致,上去后一切正常

这地方不接电容很容易复位,官方的一个硬件参考设计文档也指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