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机低频发电磁链观测

楼主(2015-09-17):
目前我遇到了个问题,异步电机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当电机在低频发电状态时,磁链观测会发散,进而导致变频器出现过流故障。对应低频发电状态时的磁链观测大家处理过吗?

网友:
没图说个JB

网友A:
低速带载这种状况,传感器可能大电流非线性增大;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累积误差增大;再可能是电机设计不合理,低速大电流磁饱和与模型不同。

前两个可以考虑先低速降频抽样做 AD,后一个考虑换个模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速带载这种状况,传感器可能大电流非线性增大;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累积误差增大;再可能是电机设计不合理 ...

无PG矢量控制,低频本身就无法观测磁链,因为电流模型需要已知电机转速,而电压模型低频误差太大没法用。

网友:
建议看下这个论文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LaUDC6kCfInz2D2QAQ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