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忙把Allegro文件转成AD呀???

楼主(2015-09-17):
     前两天买了飞凌的imx6q开发板,买了之后才给提供资料,
     可提供的硬件资只有Cadence Allegro格式的,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就看到了个.DSN和一个.brd格式的文件。
     后来找了飞凌的客服,但他们说公司规定不能提供AD格式的原理图和PCB图,也不能提供封装库。
     所以,发到这里来,看看有没有谁在用Allegro,能不能帮忙转成AD格式的。

网友A:
原理图能转 pcb好像不能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能转 pcb好像不能转

那元件的封装能转出了吗?

网友B:
直接用Allergo自己看吧,给你个下载的链接http://pan.baidu.com/s/1pJrGbeN  提取密码ifhe

网友C:
AD不是可以直接导allegro的brd文件吗?只不过导进来后自己要修改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不是可以直接导allegro的brd文件吗?只不过导进来后自己要修改很多。

非常感谢。
AD是有这个功能,但是我试试了没试成功,提示这个:

另外,问一下,我上传的这个文件里有原理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Allergo自己看吧,给你个下载的链接http://pan.baidu.com/s/1pJrGbeN  提取密码ifhe ...

谢谢,稍后下载试试,以前空的时候装过一次,不记得什么版本了,后来不会破解也不会用,就删掉了。

网友D:
直接用allegro viewer版看吧, 我试过allegro转AD, 很多东西会丢失, 转出来后也不方便看,
allegro viewer可以直接在cadance官网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稍后下载试试,以前空的时候装过一次,不记得什么版本了,后来不会破解也不会用,就删掉了。 ...

这个是最新版本的,里边有破解方法

网友:
其实各个软件之间互相转换还真比较麻烦,以前用AD导入pads文件,i5处理器风扇直接高速转,而且,一个很小的文件,提示要进行半个小时的转换,,但是pads导入AD的文件就很轻松,一下子就导入进去了。。。candence没怎么用过,好像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allegro viewer版看吧, 我试过allegro转AD, 很多东西会丢失, 转出来后也不方便看,
allegro viewer可 ...

如果只是看的话,有PDF版本的,我是想用他里面的原理图和PCB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能转 pcb好像不能转

你好,能帮忙转一份原理图吗?
我装了SPB17,但是在AD中导入时还是出错,不知道该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不是可以直接导allegro的brd文件吗?只不过导进来后自己要修改很多。

你好,可不可以再帮忙把原理图导出来呀?
自己拆腾了一会儿,到是把SPB17装上了,但在AD中还是导不进来,不知道哪里没搞 好。

网友:
从16.6还是16.5开始已经不支持ad导了 而且他本身也禁止高版本另存成低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可不可以再帮忙把原理图导出来呀?
自己拆腾了一会儿,到是把SPB17装上了,但在AD中还是导不进来, ...

楼主:
谢了,这下解决了我的一个大问题。

网友E:
问一下,楼主的brd文件是16点几的版本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问一下,楼主的brd文件是16点几的版本 谢谢

brd文件版本是16.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brd文件版本是16.5的

16.5的AD不能导入吧我记得,还是我记错了?16.6是肯定不行的

网友(2017-09-08):
请教,candence原理图怎么转入到AD下

网友(2018-02-23):
cadence貌似很强大,抽时间要好好学学

网友(2018-04-24):
看来还是要学习下cadence

网友(2019-07-21):
allegro 很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