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怎么找不到CMSISI-RTOS系统时钟处理函数?

楼主(2015-09-17):
比如在UCOS里面,开始会设置哪个定时器当作时系统滴答时钟,然后再滴答时钟中断里面调用ostimerick函数进行调度处理。
而在freertos或者CMSIS-RTOS中找不到这样的操作?请教谢谢。

网友A:
答案就在名字里:CMSIS,这是一个标准,标准指定了OS使用的tick时钟,在Cortex M架构上大家都是systick时钟,内核自带,全世界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答案就在名字里:CMSIS,这是一个标准,标准指定了OS使用的tick时钟,在Cortex M架构上大家都是systick时钟,内 ...

你说的是没错,但是即使是系统时钟systick,也要初始化吧。因为中断时间总要初始化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没错,但是即使是系统时钟systick,也要初始化吧。因为中断时间总要初始化呀。 ...

当然有初始化了,不过每种OS处理的时机可能不一样,建个工程在debug里面把运行到main取消掉,一点点单步进去总会找到的.

新版的RTX是把main函数也作为一个task处理的,在main函数之前OS的基础设施就已经起来了,包括时钟和中断系统.

网友(2016-02-17):
debug下按F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