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三菱PLC的竟然没有1个设计者采用CPLD进行IO扩展

楼主(2015-09-17):
阿莫上仿三菱FX PLC的还没有发现使用CPLD进行IO扩展的。

一般PLC的地址分为三到四级,第一级是站地址,第二级是板号,第三级是模块地址,第四级是模块上的变量地址。每一级的地址都不用很大就可以构成一个很大的系统。实际上万点的应用一般会分成几个或几十个PLC来完成对应的任务,这样可靠性和实时性都合理一些,大型PLC标称的最大容量20万点,多是包含了内部点,不是说外部IO可以达到这么多。
FX是小型PLC,日本厂商多用CPLD做扩展接口,进行地址译码和移位,这样可以解决自动识别的问题。 要做得简单用数字电路也可以做,只是芯片要得比较多。最简单的就是138译码,当然每过一级模块要把地址右移一位。

如果是低速的运控,比方说PLC内带的10K左右的都可以用软件来实现,但如果是中高速的如50K以上的多要用FPGA或专用芯片来实现,如果你需要做插补则最好用一块独立的处理器(可以是DSP或都其它CPU)来运算,这样主控CPU就可能发一些更高级的指令给运控CPU执行。双CPU的协调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参见多处理器分布式结构的原理书,简单说可以是双口RAM、共享内存、主从结构、串行通信、并行通信等几种方式,如果用到了双CPU多会用前面的两种,其中双口RAM的方式成本要高但性能最好,是真正并行异步的。
无论是那种方式都要考虑变量的一致性和完整性,而且不能有死锁的情况。需要定义一个比较完整的接口协议。

网友:
LZ图样图森破。CPLD有几个逻辑门,为什么不用FPGA,为什么都是用CPU软解?

无非是价格啊,什么都用高端,成本那么高,谁买啊

网友:
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

网友:
这种PLC最多实现点到点运动,要插补干毛用  机械臂在空中画一个优美的弧线给谁看

网友:
有加上CPLD的价钱,早用了更多引脚的芯片了……

网友:
又一个踏上不归路的!

网友:
CPLD在使用时偶尔会发生内部寄存器被修改的情况

网友:
为了省钱呗。。。。。。

网友:
骚年,刚出校门?你家BOSS看到你这样设计,保证你扫地出门

网友A:
国内仿三菱也只是皮毛,做万点以上的很难想象,也很少有人去做大型联合组网运行的。

楼主:
不是不归路,追求FX系列PLC扩展口协议,有资源有方法的讨论下

网友(2015-11-09):
引用 网友A:
国内仿三菱也只是皮毛,做万点以上的很难想象,也很少有人去做大型联合组网运行的。 ...

万点以上还用国产?还在乎买plc的钱?

网友:
国产只是在低端领域使用,高端完成不了,高端不可能用仿制品,用国产也是用和利时什么的自主的、经过测试的、可组网运行的

网友B(2016-01-01):
CPLD比较简单,我用FPGA实现三菱的扩展模块接口和高速输入和输出。

网友(2017-03-06):
引用 楼主:
不是不归路,追求FX系列PLC扩展口协议,有资源有方法的讨论下

对三菱的 扩展协议 有了解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LD比较简单,我用FPGA实现三菱的扩展模块接口和高速输入和输出。

能简单介绍下 扩展协议的思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简单介绍下 扩展协议的思路么?

MAX490、MAX491可以实现最高2.5Mbps的传输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