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简单的KE06Z128VLK4工程,要调试通过的,IAR编译器

楼主(2015-09-17):
目前刚接触这个,想要一个简单的工程,目前有一个工程,可是编译会有问题,

好像要设置到某个具体地址才行,我想要的工程必须把要我无论把工程放在任何盘任何文件夹用IAR编译器打开都能编译

还一个问题不知道要怎么弄,
目前电脑里装了两个IAR软件,一个用来调试MSP430的,另一个就是KE06的,可不可以设置,打开430的工程用一个IAR,
打开KE06的又用另一个。

楼主:
没有人知道怎么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人知道怎么弄?

楼主你好。
关于KE06的代码,官方有很多。
代码下载链接: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nt_pageType=product
这里有IAR的工程,而且都是通过编译调试的,是基于开发板FRDM-KE06的。

网友:
关于IAR版本的问题,你可以先打开你想要用的IAR版本,然后直接把你要调进来的工程文件直接拖入IAR的工程区,这样就能保证软件一定是你想要的版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关于KE06的代码,官方有很多。
代码下载链接:

我有这个工程,这个我试过是可以的,不过里面的文件夹太多了,我不想要这么复杂的
图中是我的MSP430工程,我想要这种简单的

使用的是库的话也可以多加一两个文件夹保存库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这个工程,这个我试过是可以的,不过里面的文件夹太多了,我不想要这么复杂的
图中是我的MSP430工程 ...

你这个应该不是官方的KE06代码,建议你还是使用官方的KE06代码。
另外,如果想要简单的形式,这个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直接放到一起,部分多个文件夹。
官方分多个文件夹,是便于层次,类型的分类。

楼主:
要是按照上面给的例程,我光打开那个工程就不知道要通过多少级文件夹  \KE06 MSCAN_node1_demo_code\build\iar\ke06\CAN_Node1_demo

五级文件夹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不是官方的KE06代码,建议你还是使用官方的KE06代码。
另外,如果想要简单的形式,这个你可以 ...

代码可以用官方的,可是不想这么麻烦,我试过放到一起,可是编译不通过,不知道要怎么设置文件路径那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代码可以用官方的,可是不想这么麻烦,我试过放到一起,可是编译不通过,不知道要怎么设置文件路径那些 ...

Project->option->C/C++ Compiler->preprocessor
然后把里面的路径都换成你现在的路径。
其实这样结构还是可以的,习惯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ject->option->C/C++ Compiler->preprocessor
然后把里面的路径都换成你现在的路径。
其实这样结构还 ...

试过了还是有问题,这个官方结构只适合单独调试某一功能,实际上出东西哪会这么单一

网友B:
楼主看看渡鸦的视频吧,在摩尔吧!

网友C:
目前电脑里装了两个IAR软件,一个用来调试MSP430的,另一个就是KE06的,可不可以设置,打开430的工程用一个IAR,
打开KE06的又用另一个。
解决方案:方便!!
我原创的!!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2708-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还是有问题,这个官方结构只适合单独调试某一功能,实际上出东西哪会这么单一 ...

官方代码是针对芯片模块来的。
具体的实际应用,要用户自己使用模块组合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电脑里装了两个IAR软件,一个用来调试MSP430的,另一个就是KE06的,可不可以设置,打开430的工程用一个 ...

方法很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看渡鸦的视频吧,在摩尔吧!

没找到,有讲解软件设置的?

网友:
一会上班给你一个干净的,官方的的确很啰嗦

网友D:
使用外部8M晶体,在ke06_config.h中打开
#define USE_FEE
#define EXT_CLK_FREQ_KHZ    8000        /* in KHz */
如果想使用内部震荡器,则需要打开
#define USE_FEI
这个例子仅使用一个IO口定时翻转,请根据自己的实验板在chipconfig.h中进行相应调整。

网友:
这个工程是在128kflash上用的,至于workspace中配置的RAM_16KB,只是名字忘改了,可千万别以为这是在ram中跑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外部8M晶体,在ke06_config.h中打开
#define USE_FEE
#define EXT_CLK_FREQ_KHZ    8000        /* in  ...

谢谢,我先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找到,有讲解软件设置的?

发你私信了,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你私信了,看看吧!

已收到,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收到,非常感谢

客气了,共同进步,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