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原创的多个IAR编译器打开项目技巧~~~~~~

楼主(2015-09-17):
大多数人都吐槽坑爹的IAR,每用到一种MCU就得装对应的IAR编译器和IDE,每次双击打开项目时就打开错了,比如:
装了 IAR FOR ARM  和IAR for R8C  瑞萨的
双击项目时,打开的就可能是 arm的编译环境~~~~烦死了~~!!

我提供一个解决办法:
开始-》找到IAR的2个版本的位置找到 2个不同MCU的 IAR Embedded Workbench 发送到桌面快捷方式然后重命名为你对应的MCU名称

然后剪切到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SendTo 目录,这个目录是隐藏的,自己 在文件浏览器的
工具-》文件夹选项-》找到图片的内容

我的如下:

以后打开工程就对着工程 右键发送到 对应的IAR就可以了!!!

网友:
撸主好办法啊~~

这下我用不同版本的也可以使用了

网友:
谢谢,测试可用

网友A:
我是把不同版本的软件先发送快捷方式到桌面,然后重名:IAR FOR 8051,IAR FOR 430,IAR FOR ARM
要使用了,先打开软件,再找工程
这样对已经打开过的工程很方便,如果是一个新的工程,就要通过路径找到工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把不同版本的软件先发送快捷方式到桌面,然后重名:IAR FOR 8051,IAR FOR 430,IAR FOR ARM
要使用了 ...

这种方法不方便
有点麻烦

网友:
看来在win10下keil5老实重载keil4软件也可以用这个方法了。

网友:
WIN7下没有找到sendTo

网友:
baidu啊
http://delxu.blog.51cto.com/975660/259848/

sendto的位置

网友:
运行 shell:sendto
以前我是把几个IAR集成到一个目录中的可以自动识别,不过不能有大的版本跨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方法不方便
有点麻烦

想请教下S3F的方案,能留个私人的联系方式吗

网友:
实用技巧,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下S3F的方案,能留个私人的联系方式吗

你是指三星单片机版本的IAR ??
有问题直接发出来

网友:
这个单片机要写程序,我想请人帮我写程序

网友:
帮我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