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 warning的报警出错位置哪里看?

楼主(2015-09-17):
ise warning的报警出错位置哪里看?想找到导致这个warning 那几句代码
图中蓝色部分 最下面Please refer to the corresponding ASCII report for the full message,
所说的report 在哪?一直没找到

网友A:
一般这种错误是看综合报告的开头,Elaboration那块,每个文件infer出来了什么东西可以得到一些信息。

在FPGA里,一个是尽量不要描述出Latch,这个Xilinx默认会给一个Warning;
另外一个是Register的同步/异步的置位/清零只有一个,不要同时使用多个。

第二个是容易被忽略的,因为Xilinx的新的Silce的REG一般只有一个功能;老的FPGA可以支持多个。这个具体要看对应芯片的CLB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错误是看综合报告的开头,Elaboration那块,每个文件infer出来了什么东西可以得到一些信息。

在FP ...

感谢,这个是我接手的别人的ise 的代码,
我原来是弄quartus ii的,
刚开始不习惯,我已经把latch改掉了,
ise下 能否将这种 报警信息定位到 那行代码上呢 ?
我看有的报警是 另外一个亮蓝色显示的,双击能定位到代码的位置,
但非亮蓝显示的 的定位不到  代码的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这个是我接手的别人的ise 的代码,
我原来是弄quartus ii的,
刚开始不习惯,我已经把latch改掉了 ...

逻辑上是不行的,大致的原因如下:
- 综合器把用户描述的逻辑综合成基本元件,比如带有异步复位,同步置位的FF。由于综合器可能会有优化,综合结果中不一定会带有原始设计的信息。
- 在MAP和P&R阶段,才是把标准的网表文件映射到具体的FPGA内部逻辑。如果恰好你的FPGA有这样的元件,比如,S2,S3的FF支持的东西就多,那么就过了;否则可能就会报错后者报警告。

所以,这类警告直接定位原因一般来说是很困难的,无论是哪家的工具链。

对于Xilinx工具链而言,在综合报告中,会报告每个HDL文件综合器推断出了多少个,什么形式的FF等等标准逻辑资源,可以根据这个来查找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