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X IDE 能否可以编译汇编工程?

楼主(2015-09-17):
直接安装个MPLAB X IDE,不安装其它编译环境,能否建立汇编工程并编译?

我这边编译不通过!以前用MPLAB V8.6是可以编译通过的!

网友:
完全没问题

楼主:
我这边怎么编译不通过,需要什么特殊的设置吗?

楼主:
还有MPLAB X 字体怎么设置?

projects 和output字体太小。

楼主:
字体设置成功,在output处右击设置选项!

上图什么意思?

网友:
在环境里在用这个编译器

网友:
创建工程的时候应该选择了mpasm编译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