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否有CBB电容器 100V 101 100PF 0.5%精度的?

楼主(2015-09-18):
仪器上用100pF作为标准电容,出厂校准时必须满足+-0.5%。

以前都是买5%精度的来挑选,现在一批电容几十个也找不到一个ok的。

求大家推荐有无这样的器件,问了供应商都说没有。最多2%。

网友:
温漂都不止了,云母电容可能可以。

网友A:
好像有聚苯乙烯哪种双体电容器淘宝找CB14

网友B:
只要准确度,不管稳漂的话,可以用电容串联的方式筛选,更容易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准确度,不管稳漂的话,可以用电容串联的方式筛选,更容易一些

不用管温飘的。

这个是好点子:量一批50pF的值,然后选两个组合。

网友:
改用NPO吧,某宝搜:100PF 0.5%

网友C:
两个50P的搭配,然后自己再封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聚苯乙烯哪种双体电容器淘宝找CB14

谢谢。已经采购了,我以前都没有搜索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50P的搭配,然后自己再封装一下。

这个方法确实好。已经按这样处理了。
准备和0.5%CB14精密电容对比下,让采购和生产选择:精密电容贵点,但省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确实好。已经按这样处理了。
准备和0.5%CB14精密电容对比下,让采购和生产选择:精密电容贵点, ...

那CB14两个组合的其实就是两个并联配对出来的,加了人工,价格就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