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NP三极管驱动PMOS电路分析

楼主(2015-09-18):
以下两个个电路是我设计的,大神们有没有问题,
目前自己偏向于电路二,复杂点,元件多点,但是个人认为可靠点
电路一的PNP 会不会误导通,导致电池输出。
电路一的PNP的管子C极接地,有问题不;

因为要求低功耗,所以电阻多选的很大
另外说明下MCU输出的IO 的电压可能会比电池电压低,电池新的 电压会到3.2V左右,而MCU的电压可能只有2.6V左右

网友A:
100M的基极电阻肯定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M的基极电阻肯定不对

低功耗省电,为什么肯定不对?

网友:
cpu的IO可以直接驱动的

网友B:
100M的电阻是扯淡,不想吐槽了。
PNP这样用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M的电阻是扯淡,不想吐槽了。
PNP这样用不行。

谢谢,PNP为什么不行呢?100M是参考参考设计的那个文档里的电路放的,

网友C:
不管是PNP还是NPN尽量用集电极做输出,让他工作到饱和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管是PNP还是NPN尽量用集电极做输出,让他工作到饱和区。

好的,谢谢

网友B:
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一般大的也就在几百K的级别,达到100M的电阻做上下拉我是没见过。而且这样用的话三极管的电流太小了,应该不能工作吧。
另外我们平时做微功耗产品时,功耗计算就算到uA这个等级,再低就没什么价值了。你用100M电阻试图把电流限到几十nA是没意义的,换成几百k的电阻吧。

我个人看法,如果MCU的IO可以支持开漏输出,就去掉三极管直接接到PMOS上,否则就把那个PNP换成NPN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一般大的也就在几百K的级别,达到100M的电阻做上下拉我是没见过。而且这样用的话三 ...

谢谢,非常感谢你详细的解答,因为是太阳能供电,而太阳能电板只能提供10UA左右的电能,晚上的话基本上就没有充电了,所以功耗需要超级的低,100M我只是参考ENOCEAN 官方的STM300手册上的电路,到时候线路板出来会重点查看这块电路的可行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功耗省电,为什么肯定不对?

事物是两面性的
"Q6 会不会误导通"
那么小的电流,干扰产生误动作的概率会增加很多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非常感谢你详细的解答,因为是太阳能供电,而太阳能电板只能提供10UA左右的电能,晚上的话基本上就 ...

我擦咧,10uA供电,那当我没说,你这情况不适用于一般低功耗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擦咧,10uA供电,那当我没说,你这情况不适用于一般低功耗经验。

带一个法拉电容,白天给法拉充电,晚上没光的时候给单片机供电,能和你说还带RF(stm300模块)吗?

网友:
100M,太大了。

网友:
两个电路都没问题,只是电阻参数不对,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型,MOS管是电压控制型,参数不对是无法工作的。如果为了省电,可以把前级的三极管也换成MOS管。

网友:
第一个图看错了,三级管应该选NPN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一个法拉电容,白天给法拉充电,晚上没光的时候给单片机供电,能和你说还带RF(stm300模块)吗?

这估计也是拍大脑出来的参数吧。

网友:
你看看法拉电容的漏电流是多少?

网友:
总共才 10uA 供电????  还不是持续的。。。。。。

LZ你的MOSFET、法拉电容、BJT 各种漏电流都想清楚了?

网友D:
更不用说还要给单片机、模块等供电, 这些供电都来自这个10uA的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更不用说还要给单片机、模块等供电, 这些供电都来自这个10uA的小电流?????? ...

还得查下具体的器件参数,附件是ENOCEAN官方的资料,目前手头只有这么多资料,还得等电路出来后看效果,我还加了一个备用的纽扣电池,和一个显示用的MSP430芯片

网友(2016-03-09):
引用 楼主:
还得查下具体的器件参数,附件是ENOCEAN官方的资料,目前手头只有这么多资料,还得等电路出来后看效果, ...

你的项目进展怎样了

网友:
100M高压场合用到  低压根本不行

网友:
第一个图的三极管也换成nmos

100M不知道咋样,反正我们都是用1M的电阻  功耗可忽略

网友:
2.6v io电压 的话 你pnp就无法关断了

网友E:
这种电路,这么低的电流,楼主普通PCB材质的漏电流是多大吗。普通单片机的IO脚,关断时等效多大的电阻?这个参考电路我真的很怀疑啊,另外,电流这么小,估计手机一放旁边估计就干扰挂了。希望楼主成功,能给我们讲讲经验。

网友:
还有楼主这个电路,让我想起了我的计算器。在灯管下,遮住小太阳能板,屏幕就逐渐变暗,放开手,又恢复了。

网友:
这不叫设计。完全不靠谱。

完全空载时,关而不断;
稍有负载时,开而不通。

网友:
不如把图一Q7换成2N7002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路,这么低的电流,楼主普通PCB材质的漏电流是多大吗。普通单片机的IO脚,关断时等效多大的电阻?这 ...

Mcu模块自带的,模块是Soc模块,Io口应该多是针对低功耗设计的

网友:
图一中三极管改成NPN的,最好改成N-MOS
用MSP430的可能可以工作,但抗干扰差。

网友(2016-04-12):
不知道LZ的项目进度如何了?出来给大伙传授下经验呗

网友(2020-06-15):
MOS放烟花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