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写的非抢占式嵌入式操作系统ATOS,全c语言,移植太...

楼主(2015-09-18):
ATOS是一个非抢占式的嵌入式操作系统平台,采用事件机制驱动设计,任何应用的执行都是靠事件来触发。触发事件可以是外部设备、内部定时器、其它任务发送的邮箱、信号量等事件。系统内核分为底层事件扫描,任务调度管理两部分。底层事件用于扫描外设发生的事件,任务调度管理则实现任务切换、任务处理。任务按照事件触发先后顺序执行。ATOS也是具有优先级之分,优先级高的任务先运行。任务调度由调度周期来实现,在1个调度周期内,由事件发生的任务按照优先级高低依次运行。每个周期内,任务都有运行的机会,且每个任务只处理1个事件。
ATOS完全是由c语言实现,移植方便,无需考虑不同硬件间复杂配置。ATOS具有丰富的开发模块库,为开发者提供方便,快捷、简单、稳定、可靠的嵌入式应用程序开发平台。
ATOS主要分为内核模块和基本外围模块两部分,内核模块是实现系统切换调度,为应用提供支撑的必不可少部分。外围模块则是为应用提供更为复杂应用的配置,方便用户使用。
ATOS内核可分为任务管理、事件管理、任务调度、邮箱管理、信号量管理、定时器管理、动态内存、中断管理等功能。
系统基本外围模块库包含IO扫描,LED闪烁,键盘扫描,存储支持,数据库等模块。

网友:
支持楼主,下次写代码就用楼主的OS,但关键是,代码呢?

楼主:
分享操作系统源码哦,QQ;29130683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普通的51单片机也可以用?

网友:
牛叉!等使用报告!如果好用!我也试试!谢谢

楼主:
已经在很多项目中使用了。

楼主:
当初写这个的目的就是为了偷懒,移植,复用。传统的抢占式rtos,都需要汇编来操作程序指针,堆栈指针,压栈,出栈,不同的CPU,编译环境,汇编代码还不一样,并且容易出错,由于普通的应用对实时性没有想象到的那么苛刻,就写了该系统。移植非常方便,该系统借鉴了ucOS,freeRTOS, OSCAL等不同操作系统的理念。

网友:
屌炸天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回去使用下。移植方便是最好不过的了

楼主:
在PIC24F,PIC18F,STM32,FreeScale单片机上用过,产品停车场车位引导,温控器联网,户用多功能热量表,数据采集器,控制器,以太网网关,闸门检测控制器。

网友:
全C的,收藏了。

楼主: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476&pid=8774090,控制器就是用这个系统做的

网友:
占用多少flash和RAM

楼主:
最少1K RAM, 4K FLASH。模块功能可裁剪

楼主: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标题,控制器就是用这个系统做的。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476&pid=8774090

网友:
楼主可上传一个STM32的MDK工程?一个任务LED闪烁,一个任务串口发送数据

网友A:
最好能上传一个例子程序,这样学习起来快一些,简单的例子,包含你的所有功能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能上传一个例子程序,这样学习起来快一些,简单的例子,包含你的所有功能就可以 ...

赞同

网友:
发现I2C_WriteArray,I2C_ReadArray没有跨页处理

楼主:
在上层中自己分页

网友:
看到了,
//存储每页包含字节
#define MAX_NVM_SIZE_PER_PAGE                (64)
呵呵

楼主:
关于存储的代码函数

楼主:
//读取记录表信息
void GetDeviceRecord(INT8U index, OS_DB_DEV *record)
{
        INT16U number, logicId, offset;

        //计算一页存储邻居节点的数量
        number = MAX_NVM_SIZE_PER_PAGE / sizeof(OS_DB_DEV);

        //计算当前节点是在哪一页
        logicId = OS_NV_DB_TBL + (index / number);

        //找到某页的修改位置
        offset = (index % number) * sizeof(OS_DB_DEV);

        //读取
        OSNVMGet(logicId, offset, (INT8U *)record, sizeof(OS_DB_DEV));
}

网友:
谢谢楼主 下来试试

网友:
这么流弊的东东,自然得顶了。

网友:
顶一个,楼主大爱。

网友:
之前也做过PIC的开发,有点基础,正好看看楼主是怎样写代码的。

网友:
收藏了,下来用用

网友:
看看代码质量,感觉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享操作系统源码哦,QQ;29130683

有例程没??

网友:
TI的OSAL,类似

网友:
嗯,研究下,有空用用。多谢

网友:
不错不错,全C的比较好看

网友:
有没有STM32F系列芯片的例程?

楼主:
例程都太大,都是具体应用。根据说明自己写吧,这样理解比较深些。可以附送一个任务函数例程。

楼主:
最近QQ出现问题了,没法加入好友了,烦死了

网友:
强人!!!
下载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好,一定试试

网友:
感谢分享,粗略看了一下, 不错, 楼主的代码很规范
待后续深入拜读, 空了试用一下

网友:
顶楼主,有空好好学习下,感谢分享。

网友B:
赞一个,我也在搞os,大家多多交流

网友:
好东西先收藏再学习研究.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的奉献,对于小单片机资源,又想上操作系统是非常好不过了,留着备用,不过对于小单片机来说RAM占用就有点偏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近QQ出现问题了,没法加入好友了,烦死了

代码的任务切换,是靠定时器吗?

楼主:
代码的切换实际上就是一个while死循环,执行完一个任务再执行下一个任务,在任务队列中优先级最高的在前面

网友:
收藏了,研究支持一下!

楼主:
请关注,后续会逐渐推出uip协议栈移植及应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享操作系统源码哦,QQ;29130683

没有一些具体mcu的demo不利于初学者入门的。大牛也不需要这些。个人建议而已

网友:
操作系统ATOS

网友:
希望楼主能提供该程序的STM32工程啊,这样方便我们研究啊

网友:
这个要顶,厉害,下来看看

网友:
觉得思路不错,提供一个可以运行的例程,简单的串口,LED就行,这样大家上手也快。

网友:
谢谢分享,下载了研究下,等有机会也使用下试试

网友:
自然得顶了。

网友:
非常好的系统例程,学学,

网友:
非常好的系统例程,学学,为什么每次都要发二次才能发出去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赞一个,我也在搞os,大家多多交流

我记得你的这个帖子[MsgOS]空闲任务源码,还没给出玄机下文,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代码的任务切换,是靠定时器吗?

从原理上讲,
抢占式,需要时钟中断
非抢占式,不需要。

楼主:
PIC中断服务入口函数示例:
//定义中断入口
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no_auto_psv)) _T1Interrupt(void)
{
        TMR1 = 0x0000;
        OSISRExec(TICK_ISR);

        IFS0bits.T1IF = 0;//这个一定要
}

楼主:
这是系统定时器的时钟节拍所需要的

楼主:
//任务调度
static void OSCtxSw(void)
{
        CTcb *ptcb;
        CEvent *evt;
        CEventList *hdr;
        OS_CPU_SR cpu_sr;

        //找到优先级最高的任务
        ptcb = OSTaskHighPrioQuery();
        while (ptcb)
        {
                //变量保护
                OS_ENTER_CRITICAL(cpu_sr);

                TCBCur = ptcb;

                //退出保护
                OS_EXIT_CRITICAL(cpu_sr);

                //每次每个任务只处理1个事件
                hdr = ptcb->EventList;
                if (hdr)
                {
                        evt = hdr->Event;
                        if (ptcb->pfnEventProcessor)
                        {
                                ptcb->pfnEventProcessor(ptcb->TaskId, evt->EventType, evt->EventOpt);
                        }

                        //事件队列中删除
                        OSEventDelete(evt);
                }

                //清看门狗
                CLR_WDT();

                ptcb =         ptcb->Next;
        }
}

楼主:
//内核调度
void OSSched(void)
{
        while(1)
        {
                //系统底层扫描
                if (pfnSysHandler)
                {
                        pfnSysHandler();
                }

                //清看门狗
                CLR_WDT();

                //应用硬件扫描
                if (pfnPollHandler)
                {
                        pfnPollHandler();
                }

                //任务切换
                OSCtxSw();

                //清看门狗
                CLR_WDT();
        }
}

网友:
就算用不到也来学习学习OS

网友:
下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你的这个帖子[MsgOS]空闲任务源码,还没给出玄机下文,还望不吝赐教 ...

其实也没什么。空闲任务只做++运算,这样可以统计系统的cpu使用率。关键是这个++的变量是个局部变量,外界是不能直接访问的。所以这个值只能“偷”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也没什么。空闲任务只做++运算,这样可以统计系统的cpu使用率。关键是这个++的变量是个局部变量,外 ...

多谢赐教~

楼主:
int main()
{
        OS_CPU_SR cpu_sr;
        #if ((MBUS1_EN > 0) || (MBUS2_EN > 0))
        CMBusComm param;
        #endif

        //禁止中断
        OS_ENTER_CRITICAL(cpu_sr);

        //硬件初始化
        HDWInitSetup();

        //操作系统初始化
        OSInit();

        //出厂设置,这个要放在操作系统初始化之后
        SysInitialize();

        //Modbus
        #if (MBUS1_EN > 0)

        //从EEPROM中读取
        GetSRU1USARTParam(&param);
        MBUS1Init(param.BaudRate, (CMB1Parity)param.CheckBit);
//        MBUS1Init(9600, (CMB1Parity)MB1_PAR_NONE);
        #endif

        #if (MBUS2_EN > 0)

        //从EEPROM中读取
        GetSRU2USARTParam(&param);
        MBUS2Init(param.BaudRate, (CMB2Parity)param.CheckBit);
//        MBUS2Init(9600, (CMB2Parity)MB2_PAR_NONE);
        #endif

        #if (MBUS1_EN > 0)
        SRU1Initial();
        #endif

        #if (MBUS2_EN > 0)
        SRU2Initial();
        #endif

        GUIInitial();

        #if (EXT_AIO_EN > 0)
        ADCPInit();
        #endif

        //注册底层驱动
        OSScanHardwareCB(HardWareScanTask);

        //中断服务子程序管理创建
        #if (MBUS1_EN > 0)
        OSISRCreate(MB1TMR_ISR, (pISRHandler)MBUS1TmrT35Expired);
        OSISRCreate(MB1RX_ISR, (pISRHandler)MBUS1PutRxBuffer);
        #endif

        #if (MBUS2_EN > 0)
        OSISRCreate(MB2TMR_ISR, (pISRHandler)MBUS2TmrT35Expired);
        OSISRCreate(MB2RX_ISR, (pISRHandler)MBUS2PutRxBuffer);
        #endif

        #if (MBUS1_EN > 0)
        OSTaskCreate(SRU1ExecTask, SRU1_EXEC_TASK_ID, 2);
        #endif

        #if (MBUS2_EN > 0)
        OSTaskCreate(SRU2ExecTask, SRU2_EXEC_TASK_ID, 3);
        #endif

        OSTaskCreate(GUIExecTask, GUI_EXEC_TASK_ID, 6);

        //中断允许
        OS_EXIT_CRITICAL(cpu_sr);

           //运行
        OSSched();
}

网友:
如果是自己写的,真的是高人

网友:
一个事件只能触发一个任务吗?事件控制块好像没有任务等待列表

楼主:
是的,一个事件只能触发一个任务

网友:
学习一下如何靠事件来触发。

网友:
记号,收藏备用,谢谢!

网友:
想移植到stm8上做个小玩意儿,可行不?

网友(2016-02-15):
楼主 ATOS 应用指南 PDF下载不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例程都太大,都是具体应用。根据说明自己写吧,这样理解比较深些。可以附送一个任务函数例程。 ...

谢谢楼主 开源  供大家分享。

网友(2016-12-12):
确实有点像CC2540的OSAL系统

网友:
谢谢楼主 分享 目前正想学习。

网友:
问一下 这款OS 有版权问题么?

网友:
感谢分享, 受教了

网友:
../common/mcu.h里面是啥,我咋没有

网友(2017-03-02):
支持原创,只在用rtt.不知有没有合适的小型数据库。

网友:
赞赏楼主开源精神,值得收藏。

网友(2018-05-28):
有在实际项目中使用过吗?说一说优缺点

网友(2019-03-06):
牛掰的实现

网友(2019-04-12):
习惯了前后台

网友(2019-11-08):
MARK  嵌入式操作系统AT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