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 PLC 拆解 2

楼主(2015-09-18):
    国产 PLC  拆解 2

    不知道这个电源是哪家的?

网友:
国产能做到这样已经是上档次了。不错!

网友A:
这个是深圳麦格米特,之前也做PLC,之后收购了艾默生的PLC,这个应该是之前艾默生EC20还是EC200什么的PLC,EC20是通用型PLC,针对FX2N,EC200什么的是专门的运动控制器,之不过艾默生的PLC太贵,功能跟三菱的差不多,所以卖的太少,之后艾默生把他的变频器部门,PLC部门都卖出去了,就没有下文了!

网友:
上楼说的对

网友:
深圳麦格米特,做液晶电视背光电源起家的,前几年发展迅猛。

网友:
错过了学习plc的机会,也错过了校招。

网友B:
不明白为什么要个这么大的电源?不就几个继电器么?

网友C:
这类个端子台很不错,在tb上能找到类似品质的货么,名称叫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深圳麦格米特,之前也做PLC,之后收购了艾默生的PLC,这个应该是之前艾默生EC20还是EC200什么的PLC, ...

这款plc的性价比如何?

网友:
哇,做的不错,没想到国内PLC进步也很大,上位机如何???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类个端子台很不错,在tb上能找到类似品质的货么,名称叫什么???  ...

我也一直早找这样的东东,没再见过这样的端子排。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一直早找这样的东东,没再见过这样的端子排。

找到过,类似名称是,拆机 三菱端子台,、 兼容 仿三菱端子台、多是好几百一个,,,、有没有国产价格低些的?

普通2x10pin位的7.62mm脚距  栅栏式端子台,也就10¥一条左右。。。

网友:
这个PLC市场上不多见啊,看来国内PLC市场低端竞争的太厉害了

网友A:
国产的,信捷的应该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吧,好点就台达罗,麦格米特太小众,东西还是不错的,估计价格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信捷的应该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吧,好点就台达罗,麦格米特太小众,东西还是不错的,估计价格比较高! ...

信捷的价格也高过西门子的50%

网友E:
引用 楼主:
信捷的价格也高过西门子的50%

信捷价格高西门子50%?搞错了吧,可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信捷价格高西门子50%?搞错了吧,可能吗

你看看西门子200系列plc

网友:
这做工很好了,一个产品,工艺最重要。好的设计,没好的工艺要求,就是废品

网友:
这做工不错,像个产品!

网友:
国产的东西有的也好不错的,不过目测上面的元器件,貌似很多都是进口的,小鬼子的电容,继电器应该也是小鬼子的吧,成本不会低
比如如果是国产的电容或者继电器的话,哪敢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为什么要个这么大的电源?不就几个继电器么?

因为,plc内部的24v输出电源,有些用户还有带人机界面的,一般人机界面都是24v,电源都是plc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因为,plc内部的24v输出电源,有些用户还有带人机界面的,一般人机界面都是24v,电源都是plc供电的 ...

这工控配置比较奇怪哈,PLC也管其他设备的电源。为啥不弄个单独的电源,然后给所有设备供电? 毕竟还有很多传感器啊,执行机构什么的也要低压电源的。

网友:
2个电源,电源部分就多2倍的可能故障,东西越少越可靠

网友:
基本上没有pLc给触摸屏供电这种搞法

网友G(2015-10-25):
还有一家做这种PLC,厂家叫山东威海麦科。编程环境就给三菱差不多。包括指令的含义。我用过这家。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因为,plc内部的24v输出电源,有些用户还有带人机界面的,一般人机界面都是24v,电源都是plc供电的 ...

西门子S7-200也是这么设计,可以给传感器供电。但是电流数偏小。给触摸屏供电就怕烧了电源就不值得了

网友:
不会烧的,我三菱和台达,都这样用,plc24v输出,都带短路保护的

网友:
麦格米特的,购买的艾默生的生产线

网友(2019-08-09):
引用 网友G:
还有一家做这种PLC,厂家叫山东威海麦科。编程环境就给三菱差不多。包括指令的含义。我用过这家。 ...

这家的服务怎么样?

网友:
这台有二手的吗 想入一个观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