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FET430UIF下载器只能JTAG仿真和下载,而SBW不行

楼主(2015-09-18):
如题:

某宝买的MSP-FET430UIF仿真器,目前的状态是只能JTAG仿真和下载,而SBW不行;
而另一只同样的仿真器,就可以JTAT SBW都行的,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先谢谢了

网友A:
RST的那颗电容拆了或换成2.2nF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T的那颗电容拆了或换成2.2nF

之前不改变这个电容也是好用的啊!
难道用一段时间之后仿真器就不能适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T的那颗电容拆了或换成2.2nF

之前不改变这个电容也是好用的啊!
难道用一段时间之后仿真器就不能适应了?

咋回事,又发了一遍 我应该没有点击发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