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无线充电通信的问题(线圈单向通信)

楼主(2015-09-18):
  我在网上买了个QI充电器,拆下来是STM8主控+NMOS+PMOS全桥驱动的方案,然后我就自己写了个程序烧到STM8里面去,目前可以解码PING.然后看了QI协议好复杂打算放弃了,但是我想利用它的无线通信,不知道该如何做,接收端该如何控制线圈发数据呢.我目前的接收端是一个给手机充电的QI接收器。有需要QI解码的也可以和我要。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好用的线圈之间单向通信的例子嘞?用来发送电池的基本信息

网友:
125k rfid 负载调制的原理啊,很简单的,接收端调制,发射端接收解调

网友A:
我可以提供电路给你

网友(2015-12-07):
另一边 用充电管理IC不好吗?  无线充电只检测 有无负载接入,电流小过一个值就待机。为什么还要无线通讯?

网友(2016-05-09):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提供电路给你

电路能给我发一份吗,谢谢!
yhy34@126.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提供电路给你

你好 最近想给自己的手机DIY一个无线充电,能发我一份电路图吗?

网友(2016-07-13):
兄弟 我也在研究无线充电的东西  Qi解码的东西可以发我一份吗

网友(2017-05-31):
楼主能将电路能给我发一份吗,谢谢!
wwwxxchh@qq.com

网友:
大米饭~~~~~

能将电路能给我发一份吗,谢谢!
wwwxxchh@qq.com

网友(2017-11-15):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提供电路给你

亲   可以发一分电路给我么?谢谢!

网友:
楼主还能发一份资料吗?ball_sun@nbwish.cn

电路图和解码代码

网友:
有朋友收到楼主的代码吗?可否发给我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