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一个电调问题~拆了。

楼主(2015-09-18):
拆了一个48V的电调,看了一下,主控芯片用的是MEGA8,三相驱动电路用的驱动芯片是IR2103,请教一下,在论坛上看到有人说MEGA8只有三路PWM信号,一般用驱动芯片,上下桥臂互补PWM信号输出,这样用MEGA8如何驱动,哪位大神分析下,感激不尽。

网友A:
你可以搜索IR2103,里边讲的很清楚

网友B:
用AVR做的一般没有用互补PWM,一端PWM一端IO高低,体二极管续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AVR做的一般没有用互补PWM,一端PWM一端IO高低,体二极管续流。

HIN用PWM输入控制,LIN用普通IO控制方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搜索IR2103,里边讲的很清楚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