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择:SK3530 PK 37GB520,那个更好一点?

楼主(2015-09-19):
如题,看坛里的平衡车有用到这两款电机,不知哪个更好一点,减速比都是1:30,淘宝上查了下具体参数,也不知对否,望高手指点。(x表示参数未确认)

网友:
电赛的时候看到他们四轮车是sk3530,能立起来当自平衡车跑。另外一组用的步进电机自平衡,都可以跑,但是哪个效果好确实看不出来。

楼主:
找到一篇好文章,建议没有做过的,可以先看看再买器件,省得浪费钱,电工木钱呀!
http://miaowlabs.com/book/hardware/motor.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