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rtthread 的低功耗休眠问题

楼主(2015-09-19):
版主好!我现在在一款产品中用的Rtthread,产品基本设计开发完成,现在马上就要进行低功耗控制设计。

我的大致思路是这样的:

在Idle线程中,获取IDLE线程运行的总时间片长度 比如为 10秒钟(10秒内不会调度到其他线程,因为其他线程执行了 SLeep函数) 那么我就会设置一个10秒的RTC闹钟,然后让MCU进入休眠状态。

等待10秒RTC 到时间后,MCU会被唤醒, 我会人为的把 rt_tick_increase 中 对 rt_tick 的值 增加10秒钟。然后再让其运行线程调度和定时器检查。

那么请问版主:

1,这种方案从理论上是否可行?
2,请问有没有相关函数,可以直接计算出 IDLE的总时长。目前我打算 在idle中遍历所有线程的 timer  ,并找出最近一个将要被唤醒的线程 作为 idle 时间。

网友:
在空闲任务中睡去,在心跳中断到来的时候醒来,醒来吧该干的事情干完。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在空闲任务中睡去,在心跳中断到来的时候醒来,醒来把该干的事情干完。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A:
1、可行,这方案,对应有一个较为专业的名词,叫做Tickless机制,你可以以Tickless作为关键字,去问度娘、谷哥。
2、IDLE的时间,如你所说,就是从timer链表去获取,但我们并不需要去遍历,因为一般来说,timer的链表是有序的,最先要唤醒的线程,总会是排在第一个。
RT-Thread有对应的接口,直接让你获取。
例如
idleTicks = rt_timer_next_timeout_tick() - rt_tick_get();

这就是你要doze的时间了,awake后,直接rt_tick_set更新tick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行,这方案,对应有一个较为专业的名词,叫做Tickless机制,你可以以Tickless作为关键字,去问度娘、 ...

膜拜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