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移远m26和有方M680哪个好用稳定?

楼主(2015-09-19):
小弟现在做个GPRS通信终端,要求体积尽量小,就看到移远m26和有方M680尺寸还可以,问一个各位高手,这两款模块那种好用,多谢了

网友A:
m26大概什么价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m26大概什么价位

大概25以内吧,你用过这两个模块吗?M680的价格应该会高些

网友B:
我也在考虑用 M26,正在申请 EV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考虑用 M26,正在申请 EVM。

那个EVM是通过电脑发送AT指令控制的吧?我准备打板测试了

网友C:
我用过移远GC65, M680的封装焊接很麻烦吧?楼主有啥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移远GC65, M680的封装焊接很麻烦吧?楼主有啥办法?

我都是找焊接厂焊接的,底部有焊盘的自己焊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