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8201问题

楼主(2015-09-19):
现在我在做一个用STM32f207驱动RTL8201F的项目,我用的是RMII模式,不过现在遇到好多问题,首先LED灯只有LED1一直在闪,LED0一直不亮。另一个问题是ping也ping不同,想读取PHY的寄存器地址也读取不了,我想问问有没有那个高手搞过这个驱动,可不可以指点下,最好共享下,万分感谢

网友:
STM32不是很了解,如果是ARM的网卡有问题,一般是硬件问题,因为linux网卡驱动做的很完善,一般配置一下,改改就可以了。我建议楼主新检查硬件

网友:
led模式是可以配置的,你仔细看看datasheet。读不了寄存器,看一下你mdio对phy的地址,一般phy地址是可配置的,检查一下你的电路,看看配置的phy 地址是多少。

楼主(2015-11-17):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

网友:
怎么解决的?

网友:
最讨厌的就是这种楼主,提出一个问题,最后莫名其妙的说一句已解决,就完了。

楼主:
就好像三楼说的那样子把led的管教配好,其实一开始不能读寄存器是没有了解清楚那个phy的地址,所以不行。

网友(2023-01-10):
那么,楼主,驱动能分享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