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27 mini board 资料下载

楼主(2015-09-19):
仿真器及KL27 mini board的资料请去万利ftp下载:
ftp://222.186.63.138
name:guest
psw: guest

网友A: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3830172580&uk=1879216165

已经打包上传网盘

网友A:
资料包里有MDK的工程,请问在Keil 下如何使用manley freelink 下载程序

网友:
另外请教这些选项的设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么

楼主:
选项设置完全根据您在调试中的需求,不存在一个定式.通常可以将提示全部关闭,永不提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项设置完全根据您在调试中的需求,不存在一个定式.通常可以将提示全部关闭,永不提示. ...

请问在Keil 下如何使用manley freelink 下载程序

楼主:
请看看readme.txt是怎么说的

网友:
楼主 有没有能安装在WIN10(64位)上的驱动 啊    先谢谢了

楼主:
第一步是满足XP,Win7/8的32bit和6bit,第二步才是win10。因为我还不知道怎样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资料包里有MDK的工程,请问在Keil 下如何使用manley freelink 下载程序

现在给出的只有IAR的配置,所以建议你还是使用IAR的。

网友B:
怎么没有原理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步是满足XP,Win7/8的32bit和6bit,第二步才是win10。因为我还不知道怎样做呢 ...

win10 是直接可以用的。亲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没有原理图。

您是在哪里下载的?ftp上可以下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是在哪里下载的?ftp上可以下载的。

请问一下你是外国人吗?感觉你说中文的方式怪怪的,有点像从英语翻译过来的。

网友D:
驱动安装是一定要有相应版本的keil和iar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安装是一定要有相应版本的keil和iar吗

初始版本支持IAR EWARM V7.40,后续会支持Keil uVision 5,不了解在国内还会有什么IDE在使用?
早期的版本不能支持新款型号的MCU.

网友:
意思仅是fresslink只支持7.4吗

楼主:
我的意思是Freelink IAR EWARM起始版本是V7.40。目前也已经支持V7401/V7405两个版本了。
估计在周三发布支持第一次升级包,支持32K和128K版本的KL27。
在对KL02/03全面测试之后发布第二次升级包,之后发布M4的升级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Freelink IAR EWARM起始版本是V7.40。目前也已经支持V7401/V7405两个版本了。
估计在周三发布支 ...

座等升级包。

楼主:
可以升级啦!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升级啦!

能否添加vista的驱动的支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否添加vista的驱动的支持?谢谢!

我自己有五台计算机和笔记本,一台Dell(xp)台式机,一台sony(win7升win10)一体机,三台sony(xp32bit,vista32bit,win8 64bit升win10)笔记本。
幸运地是我的都可以使用,很遗憾vista64bit的驱动的授权我们付不起费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有五台计算机和笔记本,一台Dell(xp)台式机,一台sony(win7升win10)一体机,三台sony(xp32bit,vist ...

我是vista 32bit,可能是我系统的问题吧,谢谢!

楼主:
32位的vista应该是可以的,我在很多年前测试过。

网友:
昨天刚收到开发板,多谢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3830172580&uk=1879216165

已经打包上传网盘

建议删除网盘上的打包程序,这个旧了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你是外国人吗?感觉你说中文的方式怪怪的,有点像从英语翻译过来的。 ...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啊。

网友F:
绿色板的是kl27z256Vmp4   调试时按64v来调一直下载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绿色板的是kl27z256Vmp4   调试时按64v来调一直下载不了

我们也发现了这种情况的存在,做了第二次软件升级,请下载PC端软件一试。

从Freescale KL27Z64的资料上看,其RAM地址是从0x1FFFFF800-0x200017FF,而Flashload中的断点却设置到了0x20001Dxx以上地址,使得程序无法无法运行,造成仿真器出现无法下载的情况发生。
2015/09/2早晨作了升级,迁就Flashload断点地址范围。

网友E:
请问\USB driver\MLINK_USB_32bit\Setup_bulk32.exe是干什么用的?我目前只有用这个程序才能装上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USB driver\MLINK_USB_32bit\Setup_bulk32.exe是干什么用的?我目前只有用这个程序才能装上驱动 ...

这个是我们早期的驱动程序,适合xp操作系统,支持多个应用访问一个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们早期的驱动程序,适合xp操作系统,支持多个应用访问一个设备。 ...

也就是说装了这个驱动也可以用freelink下载程序了?

楼主:
是的。
setup_bulk32和setup_winusb32适合32位的操作系统,setup_winusb64适合64位操作系统。它们都支持Freelink仿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setup_bulk32和setup_winusb32适合32位的操作系统,setup_winusb64适合64位操作系统。它们都支持Fre ...

谢谢!我一直以为是驱动的问题,看了上面的回复感觉应该是设置的问题,我的也是绿版的

网友(2017-12-13):
引用 楼主:
是的。
setup_bulk32和setup_winusb32适合32位的操作系统,setup_winusb64适合64位操作系统。它们都支持Fre ...

freelink仿真器能支持NXP的MCUXpresso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