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知道2HB3525D步进电机驱动器的使用,是步进我使用PWM...

楼主(2015-09-20):
有哪位知道2HB3525D步进电机驱动器的使用,是步进我使用PWM控制,但是步进电机不转,不知道哪里出现问题

网友:
可以先不使用PWM,用IO口的高低电平来控制试试,延时可以先慢一点

楼主:
谢谢,我试了延时,但是延时要慢多久啊?

网友:
使能有没有设置?
还有PWM最好能调试,用一个按键,这样一点一点调节快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