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 堆栈切换的问题

楼主(2015-09-20):
各位大哥好,最近在看UCOSII的代码,在任务的切换里面,看这个MSP  PSP的切换,对着原子哥的例程一步一步调试,还是没发现在哪里改变了 PSP,上电是MSP指针,但是出了PendSV_Handler中断后,就看到堆栈指针发生了变化,查看了一下PendSV_Handler的代码,也没发现哪里改变了control寄存器的值

网友A:
中断里面返回是

BX LR

LR的值决定了之后使用哪个SP,具体请仔细阅读《M3权威指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里面返回是

BX LR

多谢指点!!!我去看一下权威指南里面介绍的这一部分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我去看一下权威指南里面介绍的这一部分

多谢大哥指点,确实是这样,在权威指南上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