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 SIM模块

楼主(2015-09-21):
如题,求推荐一款SIM模块,要求如下:
1.使用短信/GPRS数据传输功能, 语音功能无要求(带上最好);
2.低功耗, 最大电流要小, 越小越好;
3.焊接方便, 不要类似BGA封装的;
4.体积嘛, 无要求, 别太大就行
5.成本无要求, 当然便宜最好
6.资料多, 适合快速开发, 老板催的急

谢谢了

网友A:
SIM900 用的人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M900 用的人不少

SIM900的电流是不是不较大,最大可以达到2.5A?   这个电流有点儿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M900 用的人不少

SIM800系列的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SIM900的电流是不是不较大,最大可以达到2.5A?   这个电流有点儿大!

伙计,这是发射最大瞬时功率,所有模块都是这么大,除非坏了。
不然你得抱怨信号不好了。

你要关心的无发射时的运行功率和待机及关断电流。自己去看数据手册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SIM800系列的怎么样?

好好好,你买不?  那还不是白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好,你买不?  那还不是白问?

买也不是我买,,, 我只负责设计,,, 只要符合要求,,, 交给采购就行了...

网友(2016-01-15):
sim900能满足 如果功能要求多 可以用sim808

网友(2016-03-10):
如果功耗有要求,可以试试合方圆的GU900E,据说是跟SIM900A兼容,功耗他们吹可以在网通信在0.5MA,不过价格方面嘛,不是很清楚到哪个价位了,这个数据是目前遇到最小的GPRS模块的功耗了吧?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找到更低功耗的GPRS模块了,求分享

网友(2016-11-09):
sim800A 32M版本,带DTMF解码,简单TTS合成

网友(2019-10-16):
SIM900已经不推荐了,可以SIM8系列,或者直接SIM7600(贵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