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5-09-21):
如图丝印为F101,型号为145A,跨接在24V+和GND之间,不知道起什么作用,看丝印为F101,应该是保险丝之类的,但是保险丝不是这么用的啊。。求解!

网友A:
标题不合格,可恢复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题不合格,可恢复保险丝。

可恢复保险丝可以一头接电源正,一头接电源负?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恢复保险丝可以一头接电源正,一头接电源负?

不可以,从你给出的图看,像保险丝,
你给出的图就是这样接的?
绘个简要原理图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恢复保险丝可以一头接电源正,一头接电源负?

你确认?测试过吗?

网友:
贴片保险丝.

网友:
难道你电源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