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11退出系统时报uVision IDE已停止工作,如何解?

楼主(2015-09-21):
问题签名:
  问题事件名称:        APPCRASH
  应用程序名:        UV4.exe
  应用程序版本:        5.11.1.0
  应用程序时间戳:        53a0479c
  故障模块名称:        ntdll.dll
  故障模块版本:        6.1.7601.18933
  故障模块时间戳:        55a69d9f
  异常代码:        c0000005
  异常偏移:        0001f90c
  OS 版本:        6.1.7601.2.1.0.256.1
  区域设置 ID:        2052
  其他信息 1:        e8ad
  其他信息 2:        e8adce1c2b9e7be834b4063ac3c53863
  其他信息 3:        e8ad
  其他信息 4:        e8adce1c2b9e7be834b4063ac3c53863

联机阅读隐私声明: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104288&clcid=0x0804

如果无法获取联机隐私声明,请脱机阅读我们的隐私声明:
  C:\Windows\system32\zh-CN\erofflps.txt

网友:
把MDK卸载重装试试。

网友:
破解了吗

网友A:
要是xp的话我经常出问题,win7就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xp的话我经常出问题,win7就不会

我的就是win7

网友B:
切换成 英文输入法,再退出 还会这样么?

以前在网上找到一个帖子,方法有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换成 英文输入法,再退出 还会这样么?

以前在网上找到一个帖子,方法有效的

果真是这样,我把输入法默认改回到美式键盘-》OK啦
谢了!!
了解一个心病,以前好像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真是这样,我把输入法默认改回到美式键盘-》OK啦
谢了!!
了解一个心病,以前好像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

有时在编程过程中,如果当前输入法是中文,MDK会越来越卡,导致鼠标滚动都迟缓,一切换为英文立刻就流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切换成 英文输入法,再退出 还会这样么?

以前在网上找到一个帖子,方法有效的

还真是啊!

网友:
看来是对中文支持不太好啊

网友:
跟DOTA2一个鸟样,中文输入状态时,无法完全退出LAUCHER。必须切换到英文状态,且进程里面的中文输入法干掉才行。

网友:
同样有这问题,此帖答案解决

网友:
我用的5.15版本,关闭选项卡的时候也老是界面死掉,xp和win10下都一样

网友(2020-03-17):
前来考古,同遇到此问题,谢谢分享,已解决